Orcad16.3软件显示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6-08-05):
    orcad打开之后发现有些字符不能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和显示器的分辨率有关系,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的?请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windows7,64bit.显示不完全啊

网友:
    可能是 WIN7 設定顯示文字大小不是100% , 你可能是 125% 或是 150% ,造成顯示問題,不是 ORCAD 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