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电感哪个好?

楼主(2016-08-05):
我这边需要用到68uH的电感,对比了两种电感,请教一下大家,这两种电感参数哪种好些,
第一种是TDK的封装7*7*3.2,第二种是顺络的6*6*2.8.

网友A:
根据你所需电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所需电流选

如果是根据电流选的话,顺络的额定电流大些会更好,但是顺络的直流电阻也要比TDK的大些TDK的是0.31欧,顺络的是0.36欧。我这边主要是想提高电源电路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根据电流选的话,顺络的额定电流大些会更好,但是顺络的直流电阻也要比TDK的大些TDK的是0.31欧,顺 ...

你要估算你的最大负载电流,然后按照降额设计来选择电感的感量,额定电流、饱和电流、直流电阻等

网友B:
这不明白这顺络的好么,饱和电流大于TDK,封装又小。

网友:
我们一直用cooper的。选择根据需要,有时候还要考虑大小高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不明白这顺络的好么,饱和电流大于TDK,封装又小。

版主,常用的厂家有没有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常用的厂家有没有推荐!!

顺络,麦捷等

网友:
注意SRF参数,得对比一下,有些电感不能工作在高频率下

网友:
SLF 是好多年前的封装了,震动要求高的话 不推荐用  这个系列

网友:
顺络的我们用过,但是前一个没有用过!

网友:
問題... 自己解

网友(2016-09-27):
顺络的瓶子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