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移动元件和移动网络名的时候都会出现黄色感叹号,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05):
    orcad移动元器件的时候会提示“Object move not completed as this resulted in connectivity changes”并伴有黄色感叹号,这个在网上找到解决方法了,在options->Preferences->miscellaneous中的wire drag就可以解决,
    但是在继续拖动网络名net alias的时候,还会出现另外一个提示“Net connectivity will change if drag is released”请问各位这个改如何解决?如何不出现这个?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但是在继续拖动网络名net alias的时候,还会出现另外一个提示“Net connectivity will change if drag is released”请问各位这个改如何解决?如何不出现这个?

    沒圖沒真相,我也只能猜測是疊線了或是net alias沒有跟著移動,所以才會 Net connectivity will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