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kill的问题~

楼主(2016-08-05):
下面是我正在使用的快速设置格点的skill(忘记从哪里找的了),我自己用好好的,但是给同事用就提示错误:
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ScriptFileName
该设置的都设置好了,其他的SKILL在他电脑上都能用,就这个不能用……软件16.6,装在D盘,HOME变量没有手动改过,是安装时默认的。
请大牛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axlCmdRegister( "g" 'x_grid ?cmdType "@optional")  ;定义快捷键
defun( x_grid (@optional (n_e "") ) ;定义函数名字
        ; _Design_accuracy = 0.1** axlGetParam("paramDesign")->accuracy
                 if(n_e != ""  then        ;参数变量不为空
                            runscr(n_e)  ; 调用函数runscr
                       ;  )
                         else
                         axlShell("define grid")    ;启动个点设置窗口
                 )
         )
defun( runscr (n_e)  ; 生成脚本并执行脚本的函数 ScriptFileName=axlTempFile()
Script_File=axlDMOpenFile("Grid_SCRIPT", ScriptFileName, "w")
fprintf(Script_File "setwindow pcb\n")
fprintf(Script_File "define grid \n")
fprintf(Script_File "setwindow form.grid\n")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L \n" n_e)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L \n" n_e)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L \n" n_e)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grids %L \n" n_e)
axlDMClose(Script_File)
sprintf(runScript,"replay %s",ScriptFileName)
axlShell(runScript)
deleteFile(ScriptFileName)
)

楼主:
如果有其他设置格点的SKILL,也可以分享一下~版主发的帖子还没权限下载><

网友:
改成下面这样
axlCmdRegister( "g" 'x_grid ?cmdType "@optional")  ;定义快捷键
defun( x_grid (@optional (n_e "") ) ;定义函数名字
        ; _Design_accuracy = 0.1** axlGetParam("paramDesign")->accuracy
        if(n_e != ""  then        ;参数变量不为空
           runscr(n_e)  ; 调用函数runscr
        ;  )
        else
        axlShell("define grid")    ;启动个点设置窗口
    )
)
defun( runscr (n_e)  ; 生成脚本并执行脚本的函数
        ScriptFileName = axlTempFile()
        Script_File = axlDMOpenFile("Grid_SCRIPT", ScriptFileName, "w")
        fprintf(Script_File "setwindow pcb\n")
        fprintf(Script_File "define grid \n")
        fprintf(Script_File "setwindow form.grid\n")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L \n" n_e)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L \n" n_e)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L \n" n_e)
        fprintf(Script_File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grids %L \n" n_e)
        axlDMClose(Script_File)
        sprintf(runScript,"replay %s",ScriptFileName)
        axlShell(runScript)
        deleteFile(ScriptFileName)
)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可以使用了。就是有个缺点,输入 g 5 后,格点是设置好了,但同时也会弹出设置格点的对话框,需要手动关掉
我自己电脑用着就好好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