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信号包含Data,CLK,CMD 都需要管控单端50欧姆阻抗匹配吗?

楼主(2016-08-05):
SD卡信号包含Data,CLK,CMD 都需要管控单端50欧姆阻抗匹配吗?

网友:
    其实都用不上,要主是稍微控制下等长,时钟屏蔽好就行了~

网友:
    可以做,可以不做。

网友:
    SD的上加的电阻是阻尼电阻,对高速SD卡来说,超过2000mil就需要加电阻。

网友:
    用的c10卡,走线太长的话注意下控制等长,没做过阻抗控制,表示没出过状况

网友:
    很少用到阻抗匹配。等长倒是有用到

楼主:
    阻抗要求对应不同驱动能力

网友:
    主要还是等长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一般情况不用;严格的话数据线尽量等长就好。

网友:
    控制下等长,尽量控制阻抗,有利于信号传输。

网友:
    不需要,SD卡的速度不是很快,注意一下CLK和Data的等长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的基本不用 ,我就是做SD卡座,连接器这些的,15807551050

网友(2016-10-21):
看你什么频率了?50M没必要,200M就做等长,CLK走线要包地,阻抗想做就做,不做就不做。

网友:
請教站上各位先進們
若要做到200M速度,SD信號 CMD / CLK / DATA[0:3]
這幾條全都需要做到等長嗎??
有一點小困惑~~@@"
謝謝!

网友(2017-10-25):
一般做下等长,容差在50mil,然后clk包GND,预留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