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U(电源)容易烧毁,各位大大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6-08-05):
    如下图所示:
         PMU(电源)通过USB充电的时候经常烧毁,我目前的想法是在CHG_IN 充电输入脚加一个TVS管,不知道是否有效,各位还有好的解决办法吗 谢谢!!

网友A:
    市面上有一種 USB 接口過壓OVP)+ 過流OCP)的保護哀西(IC),有家爛公司是這麼設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有一種 USB 接口過壓(OVP)+ 過流 (OCP)的保護哀西(IC),有家爛公司是這麼設計的!

    还要用IC啊,版主 有没有便宜 经济实惠的狗粮啊

    放著給它燒吧!反正不是你家。^_^

网友B:
    据说长的导线上面的寄生电感容易和滤波电容(主要是陶瓷电容)产生谐振,产生高压烧坏器件,可以在10uF上面串一个1R的电阻来消除。当然本人没碰到过,只是看到过相关介绍,楼主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长的导线上面的寄生电感容易和滤波电容(主要是陶瓷电容)产生谐振,产生高压烧坏器件,可以在10uF上面 ...

    我看了我们PCB,貌似充电线路感觉是有点长哦,谢谢。

网友:
    如楼上:1,电容值加大,2,串入小阻值大封装电阻

网友:
    可以试试加浪涌管么

网友:
    我目前的设计中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PMU芯片特别容易损坏。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楼主:
也没有好的办法,楼上说的加大电容我也听说过,VBUS在USB 和PMU各有10uF的电容.是否还需要在PMU 并个1uF的电容,并联电容就可以加大,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有好的办法,楼上说的加大电容我也听说过,VBUS在USB 和PMU各有10uF的电容.是否还需要在PMU 并个1uF的 ...

    不过感觉楼上说的应该有道理,我这边设计电源走线也还是有比较长,大概有10cm左右。但是反过来想,有的时候用导线的时候,线也是有可能比这个长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PUM

网友:
    这个主要是插拔浪涌,TVS是必须的。

网友:
    可以用个5v稳压二极管测试下

网友:
    pmu的输入电压和功率是多少?封装有没散热焊盘?

网友:
    加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就能解决。    这问题一般是比较差的充电器,偶尔过压烧坏PMU的

网友C:
PMU输入耐压 估计是低了 至少都要十几V

楼主:
引用 网友C:
    PMU输入耐压 估计是低了 至少都要十几V

    的确是电容耐压很低,去了TVS管测试浪涌,15V就挂了,加了TVS管也只能到35V,哎 稀烂的PMU折腾人。

网友(2016-10-11):
    用WE3202,没有OVP电路容易坏

网友:
    首先告诉你的是PMU垃圾,其次告诉你一个TVS    AZ5825-01F  用这个就没问题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