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MP2143) 发热异常问题求教

楼主(2016-08-05):
目前公司有一个项目使用了MPS的电源芯片MP2143给3G模块供电,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偶然发现10块样品中出现2块MP2143发热严重(80℃+)的问题,但是电压输出正常,纹波也正常,电感温度也正常,3G工作也还是正常的,不过整机电流会多出30mA@12V左右。和正常芯片比较发现能看出区别的只有SW波形。下面附上手册和截图,还希望各位高手们能帮忙分析分析。
MP2413:http://www.monolithicpower.com/D ... /GetDocument?id=519

网友A:
不过整机电流会多出30mA@12V左右。

樓主貼的原理圖哪裡有 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貼的原理圖哪裡有 12V???

整个系统是12V供电的,5V是12V转出来的

网友:
3G模块正常工作时电流多少?感觉跟SW没什么关系

网友B:
3G模块正常工作电流范围 及 最大电流

网友:
不过整机电流会多出30mA@12V左右,输出电流应该多出60多毫安,输出电流变大,芯片自然发热会加大。

网友C:
其实你算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那了。
从波形来看。MP2143基本都处于最大功率模式,也就是内部的Pmos管开启状态。
datasheet上 Pmos管的阻值是80m.
功耗就是3*3*0.08=0.72W。
然后如果没看错的话,结温计算25+0.72*55=64度。
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有错的话,有请各位大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算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那了。
从波形来看。MP2143基本都处于最大功率模式,也就是内部的Pmos管开启状 ...

谢谢回复,目前来看3G电流不会超1A。现在可以肯定的是DCDC坏掉了,只是不知道是哪里坏掉了,出于什么原因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模块正常工作电流范围 及 最大电流

谢谢回复。3G的正常工作电流其实很小的,现在可以确认DCDC坏掉了,主要是想请问教下坏在哪里,可能是出于什么原因坏掉的

网友D:
好的DCDC跟坏的DCDC交换,温度有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DCDC跟坏的DCDC交换,温度有什么变化?

好的温度正常,坏的同样发热

网友:
lauout下面有没有做热沉处理?

网友:
看起来DC-DC的下管工作有问题,没有完全开启啊,所以功耗会大。

网友:
    3g开启瞬间电流应该蛮大的吧,后面应该放几个大电容啊。这个电源芯片质量应该过硬,就是担心线路哪里不合理

网友:
    mp2143输入时2.5~5.5·v,楼主可以试着降低下电压,看是否还烫。

网友:
    电源芯片的封装是否有散热焊盘?

网友:
    给电感处加一只续流二极管测试一下

网友E:
    统一单板,不同电源IC进行交叉分析,看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统一单板,不同电源IC进行交叉分析,看看结果

找到原因了,这颗DCDC本身有点BUG,因为是用在3G上,负载上有大电容,这颗DCDC负载上要是有大电容的话,通过EN脚关闭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向的电流流向输入端,实测输入端在关机的时候电压会被抬高几个ms,另外MPS官网上下载的仿真文件也证实了这一点。

网友:
    输出电容22UF太小了,装个220UF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用LDO呢?

网友:
    这是个什么玩意?既不像DCDC也不像LDO

网友F:
    说他是DCDC居然没有肖特基二极管无法给电感提供电流泄放路径,说他是LDO,他居然有电感,还工作在1M PWM输出模式下

楼主(2016-09-09):
引用 网友F:
    说他是DCDC居然没有肖特基二极管无法给电感提供电流泄放路径,说他是LDO,他居然有电感,还工作在1M PWM输出 ...

同步DCDC...内部有MOS管提供泄放路径

网友G(2016-10-21):
    这颗料是垃圾,我们早就不用了,后端放个大的电容,都会保护没输出。换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颗料是垃圾,我们早就不用了,后端放个大的电容,都会保护没输出。换料吧。

    确实是这个问题!没想到MPS这么大的公司也这么不靠谱

网友H(2019-11-12):
    现在不小心也用了这颗料,mp2143@5V in ,ouitput 3.8V。1)各别芯片会发烫,有些不会。
    2)仅供4G模块(带大电容)用的3.8V会发烫,供3.3V使用的不会发烫。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可以指点一下。

    原理图

    原理图

    layout

    layout

网友:
    sw的波形变化,感觉像是后面的负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算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那了。
    从波形来看。MP2143基本都处于最大功率模式,也就是内部的Pmos管开启状 ...

大神,这么算出来的话,能看出问题出在哪呢

网友:
经验:DCDC使用的时候若要加大电容请在输出端原有的小电容并联之后串联一个二极管(压降小的)之后再加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不小心也用了这颗料,mp2143@5V in ,ouitput 3.8V。1)各别芯片会发烫,有些不会。
    2)仅供4G模块( ...

    反馈信号走电感下面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