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M5461 PHY初始化失败求教

楼主(2016-08-07):
ALTera的FPGA内嵌MAC与博通的PHYBCM5461相连接,MAC与PHY之间的接口为RGMII,管理口为SMI接口,配置为FPGA加载配置PHY,当然,上下啦配置也是有的。
问题如下:
1、笔记本和板卡用网线连接,可以link,但ping不通
2、用万用表的测量电压档,红表笔点PHY的复位信号,点好几下有一下可以导致设备ping通,黑表笔悬空。

请大神给点指导意见,谢谢

网友A:
MDC/MDIO 没有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C/MDIO 没有配好

但是Ping通和Ping不通两种情况下的PHY寄存器值是一样的,除了状态寄存器值不一样外。这如何解释呢?

网友B:
1,复位信号是否正常,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复位信号是否正常,用示波器看看

复位信号满足时序要求,电平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位信号满足时序要求,电平要求。

是否用示波器探头测量也会出现ping通的现象,如果复位是低有效,可以考虑上拉复位信号试试。

网友:
1,时钟是怎么给的 ,FPGA给,还是晶体晶振,复位要在时钟后,如果FPGA给时钟,就要在FPGA起来后再复位一次;
2,确认复位信号,时钟,供电,配置电阻OK,前三个你肯定看了,最后一个配置着重看下,比如时钟源配置和实际是否对应,你配置的是RGMII-COPPER还是SGMII什么的,然后RX  TX  delay是什么情况等等。
3,PHY好的,你可以在电脑上PING FPGA ,然后在线调试  用SIG TAP工具看看FPGA这边RGMII最终转成GMII输出的并行数据是否正确,FPGA做MAC的话,RGMM时序是要调试的,不是上了就肯定好的,和第二点的RX,TXDELAY有关还。
4,试试SMI写PHY的某些寄存器,然后再读看PHY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复位信号 和时钟信号

网友(2016-09-09):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注意FPGA电平和RGMII信号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