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生成网表时有警告!

楼主(2016-08-08):
我在生成pads9.5用的网表时,提示图片警告,说有非法字符,但是对应网络处没有后缀的那一段的啊,为什么它会帮我加上去,还说有警告?

楼主:


网友A:
在 Page 或是 Schematic 命名時候,不要有空白,請用底線代替。
例如 Page name 【03.USB HUB】 改成 【03_USB_H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Page 或是 Schematic 命名時候,不要有空白,請用底線代替。
例如age name 【03.USB HUB】 改成 【03 ...

那在现在这个基础上,再把你说的改成下划线,好像也不可以哦,除了这个,哪里还需要修改的?

网友:
    元件值和封装名不能有非法字符;网络名不能太长;

网友(2016-10-21):
    明显有空格和“.”

网友:
    报warning是不是可以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