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安装PADS9.5问题

楼主(2016-08-08):
         我win10系统安装不了pads9.5,出现问题件附件。希望大侠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装了有些功能也用不了,换系统

网友A:
    你是不是装过其他的画pcb软件,如果装过的画,把pads装到其他盘看看。

网友:
    來去嘗試庄庄看會怎樣~~~~

网友:
    反正没有看到谁能装上,我是用的虚拟机装的win7系统

网友:
    我和我同事装的9.3,我的win10 32位没有问题,他的win10 64位就安装不了。

网友:
    最好不要用这么高版本的系统。

网友(2016-09-24):
    估计64bit的win10都没法安装,32bit应该可以

网友:
    安装成功了,刚开始的错误忽略,后面快安装结束的时候弹出两次对话框,缺少文件“vc_red.msi”,“vcredist.msi”,在网上下载了这两文件并指向这两文件,安装OK,也能破解;
Win10,64位系统;

网友:
    哪裡下載的? 可以提供一下下載網址嗎? 謝謝!

网友:
    win10 64bit专业版安装无任何问题,PJ使用未清楚,一段时间后才清楚。

网友(2016-11-02):
    WIN10 用了不稳定吗?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装过其他的画pcb软件,如果装过的画,把pads装到其他盘看看。

之前安装成功过,但是前两天因为电脑原因重置过电脑系统,再装就装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