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QFN16或QFN20器件的placebound应该比器件实际尺寸大多少比较合适?求解,TKS.

楼主(2016-08-08):
制作封装时,一般QFN16或QFN20等贴片器件的placebound应该比器件实际尺寸大多少比较合适?求解,TKS.

网友:
placebound就是实体器件大小,焊盘适当放长1mm左右就好了。

网友:
大个0.5mm就差不多了,主要怕贴片不好贴

网友:
    格点设置成1mm 直接包住pad就行了, 其他的放器件时在注意了。

网友:
    一般1MM左右

网友(2023-01-05):
    单边0.5mm,整体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