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T的TSI721系统无法识别

楼主(2016-08-08):
最近一个项目上需要完成X4的PCIE转RapidIO,调试结果在PCE-5126主板系统上无法找到!
TSI721工作在不同模式下现象也不一样!!
1.TSI721工作在Common 模式下,PCIe时钟用PCE-5126输出的时钟(100MHz),RapidIO时钟用晶振输出的时钟(156.25MHz)。
结果PCE-5126主板无法进入系统,貌似是系统外设自检没通过。
2.TSI721工作在Non-Common模式下,PCIe与RapidIO时钟都用晶振产生的时钟(156.25MHz)。
PCE-5126主板能进入系统,但是在系统上还是看不到设备TSI721。
TSI721配置见下图

时钟输入电路1

时钟输入2

网友(2020-05-18):
师兄,Tsi721识别不到的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