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可以直接转换成allegro文件吗?求教

楼主(2016-08-08):
    AD15可以直接转换成allegro文件吗?求教

网友A:
    可以,不过不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不全面

    能否把步骤简单说一下,我在其它地方没有找到。也不是很会

网友B:
    是否中间还间还需要借助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中间还间还需要借助PADS?

但是win7的pads9.3和9.5都安装不成功,很是苦恼啊

网友:
    AD转为ASC,然后直接ALLEGRO导入

网友B:
    可以提供AD转ASC文件的详细步骤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提供AD转ASC文件的详细步骤吗?谢谢

    166 补丁060以后的都支持直接导入,不需要第3方工具了。如图

网友(2016-11-23):
引用 网友C:
166 补丁060以后的都支持直接导入,不需要第3方工具了。如图

    导入后走线和零件都没有了,零件需要重新place,这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