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PCB版上的CR和CF分别表示什么器件?

楼主(2016-08-08):
如图

网友A:
Diodes are usually referred to as D for diode on PCBs. Sometimes the abbreviation CR for crystal rectifier is u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odes are usually referred to as D for diode on PCBs. Sometimes the abbreviation CR for crystal rec ...

版主你好,多谢指导!
我低频电路接触的不多,见过的贴片电容只有像贴片电阻一样,封装上写着三位数字的那种。再请问图中那个黄色的CF,他的9位代码,前三位应该是表示电容量,后面六位 16K 943是什么意思呀?

多谢

网友:
16K = 16V 10%
943 = Date Code,2009 年 43 週吧?

請參考 AVX Datasheet 第 6 頁!

http://hep.physics.lsa.umich.edu/tdc/images/avx_tps.pdf

网友:
呵!呵!看起來是 KEMET 的產品,標示說明請參考第 14 頁!

http://www.kemet.com/Lists/Produ ... 6/KEM_TC105_CWR.pdf

网友A:
第 19 頁有一個長得一模一樣的!

http://www.dialelectrolux.ru/files/file/Kemet/f310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 19 頁有一個長得一模一樣的!

http://www.dialelectrolux.ru/files/file/Kemet/f3102.pdf

太感谢了!

眼睛不好,一度看成「小小雞」。@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