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阻抗100欧姆时,其单根线实际阻抗是多少呀,急

楼主(2016-08-09):
如题,有一对差分线阻抗控制在100欧姆时,差分线中其单根线实际阻抗是多少呀?
有谁知道呀,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要依据文件到polar中去计算才行 一般是55-65欧左右

楼主:
在polar中,用那个计算模式,截图上来看下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polar中,用那个计算模式,截图上来看下咯,谢谢!

参考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orderby%3Dlastpost
就是计算单端阻抗的方式

网友:
    差分阻抗=两单根线对地的阻值之和。

网友(2016-11-11):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