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acklee_47pn版主仿真问题:MOS管不能关闭

楼主(2016-08-09):
请教一下:
              本人在仿真过程中发现(不仅仅是本次),PMOS管的D极和G极电压一样大,MOS管无法关断。
如下原理图中,理论上如果Q9的G极被拉低,出现Vgs<Vth时,PMOS就会关断,但是为什么仿真的时候不能关断呢?
求教。

G和S引脚接一起,MOS管自动开启

G和S引脚接一起,MOS管自动开启

图1对应的仿真波形

图1对应的仿真波形

G通过10K接地,任然不能关闭

G通过10K接地,任然不能关闭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楼主:
无论怎么折腾,这个PMOS仿真出来的波形就是不能关断。

网友:
可能是選用的零件造成的問題,或是 Pspice 版本的問題。
如果是選用的零件造成的問題,請換不同零件庫裡的元件(或使用自己建立的元件)。
如果是 Pspice 版本的問題,請更換 Pspice 版本或是安裝最新的HOTFIX。

我做的仿真沒有問題啊!?  請看圖片

网友A:
是不是仿真模型的问题?

原理

原理

输出结果

输出结果

這個仿真看起來就對了。 應該是仿真模型的問題。

网友B:
換個 PSPICE 自帶元件來訪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個 PSPICE 自帶元件來訪真。

版主,可以把你的pspice仿真模型发给我用一下吗?我用的系统库里面的发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仿真模型的问题?

有可能,能不能把你的MOS管波模型发给我用下,814753869.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能不能把你的MOS管波模型发给我用下,814753869.非常感谢!

我随便在库里找的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随便在库里找的pMos。

好的,我再多找几个PMOS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
SI2305 是網路上抓到的。附上我系統上的仿真庫。

83.71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B:
Si2305SD 在  http://www.analoglab.com/library/mydevice.lib 裡面有一段源。

*//////////////////////////////////////////////*
.SUBCKT Si2305DS 4 1 2
.
.
.
.
.
.
.MODEL RTEMP RES (TC1=3.5E-3   TC2=5.5E-6)
*************************************************************************
.END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2305SD 在  http://www.analoglab.com/library/mydevice.lib 裡面有一段源。

*////////////////////// ...

版主,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2305SD 在  http://www.analoglab.com/library/mydevice.lib 裡面有一段源。

*////////////////////// ...

版主,再请教一下,有没有模型里面的各个参数介绍啊?

*p-MOSFET*50V 1100mA 0.8 Ohm*Add_in_Line
.SUBCKT BSP315/INF 1 2 3
LS 5 2 7N
LD 102 3 5N
RG 4 95 5.5M
RS 5 76 252M
D315 102 76 DREV
.MODEL DREV D CJO=300P RS=20M TT=100N IS=300P BV=50
M315 102 95 76 76 MBUZ
.MODEL MBUZ PMOS  VTO=-1.246 KP=0.37
M2 11 102 8 8 MSW
.MODEL MSW PMOS VTO=-0.001 KP=5
M3 102 11 8 8 MSW
COX 11 8 180P
DGD 102 8 DCGD
.MODEL DCGD D CJO=527P M=0.605 VJ=0.913
CGS 76 95 215P
VGC 11 95 -20
ESCHREIBT EINE IMPLANTIERTE LADUNG (VERSCHIEBT DIE EINSATZSPANNUNG)
LG 4 1 7N
.ENDS

网友(点评):
有專門在教學各種參數的書籍,你可以去購買書本或是上網搜索參數介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換個 PSPICE 自帶元件來訪真。

 为什么 绿色波形高电平是10v, 红色波形的高电平确实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绿色波形高电平是10v, 红色波形的高电平确实0v?

(1)PMOS 在電子學及規格書上都說 VGS 為負電壓導通(輸出負電壓),所以 VGS 為正電壓的時候就不導通(沒有輸出,即是0V)。就是要看參考點GND是在那兒。
(2)此電路是防反電路,所以仿真的時候我的輸入都是正負變化的電源。
(3)通常防反電路 PMOS 用在 GND 端(或是負壓端),就是負電壓導通。NMOS 用在正電壓端,正電壓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1)PMOS 在電子學及規格書上都說 VGS 為負電壓導通(輸出負電壓),所以 VGS 為正電壓的時候就不導通(沒有 ...

版主,从波形看,1、当电源为10v直流电时,v(R1)无输出; 说明mos是关断;
                             2、当电源为-10v(即反接),负载两端电压为-8v左右;
  问题:  1、电路如何起到防止反接作用呢?
               2、 g级与s级是串联在一起,如何能导通导通关断?
 请版主指点。

网友:
你把负载改小 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