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IBIS模型转DML格式无法转换,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8-09):
file:///C:/Users/MaiK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36936694/QQ/WinTemp/RichOle/@CVPI5$)1IAUQU%7D%7D)I)@L%7B2.png小弟是用allegro 17.2版本,IBIS模型转DML格式无法转换,已经截图,求高手指点!小弟在此感激涕零!
附件为ibis模型,

楼主:
附加logfile,请大神分析原因!

网友:
没用下载你的附件,但是应该是你的IBIS本身有问题,我之前用过这个IBIS model

楼主:
大神,你有的话,上传一个正确的ibis模型,或者错误更正说明都可以。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SI MODEL BROWSER直接TRANSLATE好像又可以,见附件:
虽然貌似可以,但不知道仿真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