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邻层 高压差问题!!

楼主(2016-08-09):
请问大家个问题,相邻2个电源层如果压差很大,会出现什么问题。比如我第9层是220V,然后第10层是48V ,有172V的压差。2层间的介质很薄,大概10mil左右。

楼主:
改版时没注意,220V相邻层没挖坑,板子已经在生产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

网友A:
是交流输入220V和直流输出48V还是两个都是直流?
两个导体的投影面积有没有重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交流输入220V和直流输出48V还是两个都是直流?
两个导体的投影面积有没有重叠?

交流输入220V直流输出48V!现在就是48V那层没挖空。导致2者重叠了,而且是相邻层。请问下会出什么问题吗。会不会影响48V直流电压的输出?谢谢

网友A:
交流输入220V直流输出48V重叠的话,层间绝缘介质厚度要达到0.4mm。这个厚度值只是一个参考,实际还是看你产品要求什么安规标准。
220不会直接影响输出,220上带来的干扰会耦合到48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输入220V直流输出48V重叠的话,层间绝缘介质厚度要达到0.4mm。这个厚度值只是一个参考,实际还是看你产 ...

谢谢你的回答,这板子是一块VPX的高速背板,做测试用,并不会量产。希望回来测试能过吧!

网友:
测试问题不大,长期使用问题就大了

网友:
间距那么小,会击穿么

网友:
    Because the dielectric breakdown voltage (DBV) in all common PCB materials is generally
1000 V/mil or higher, dielectric failure between power and ground planes is not a
    concern for typical electronic applications where the voltage requirement is usually
12 V and l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