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的QFP封装Wizard中有几个选项不懂什么意思

楼主(2016-08-10):
我用pads Layout建立正方形QFP封装时候,对于封装向导的有些选项不太理解,请大神指教一下了。

芯片封装信息

芯片封装信息

PCB封装向导

PCB封装向导

网友:
    每个都试 下不就知道了莫

网友:
    建议不要用这个编辑器,还是手动一步一步来好点

网友:
    行距就是两排引脚的间距,有三种形式,引脚中心到中心,引脚外边缘到外边缘,引脚内边缘到内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