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个器件,写着2FJ的这个

楼主(2016-08-10):
我在smdcode上搜索2FJ,搜索不到器件。
请问有认识或者用过这个管子的人么?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个三极管
BC850BT

网友B:
小小雞同學︰

根據小弟的猜測,是 On Semiconductor BC850BLT1G,理由如下。

  • 如圖所示,文字標示下方或右側打小圓點,是 On Semiconductor 特有的標示方式。
  • 最右邊一碼為  Date Code,但有可能因為產地不同而轉變方向。你認為最右邊一碼為大寫的 J,但它卻也有可能是個轉了方向的小寫 h

我覺得可以透過 On Semiconductor 的代理商做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小雞同學︰

根據小弟的猜測,是 On Semiconductor BC850BLT1G,理由如下。

太厉害了,佩服的五体投地

照片拍得清晰也功不可沒啦!^_^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是个三极管
BC850BT

太感谢了,果然论坛大神多,经验很重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