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打开DSN文件后乱码

楼主(2016-08-10):
各位:
请教下,orcad打开DSN文件后不显示文件,只显示了乱码。请查看下面图片。重新安装Candence后还是一样的。下面是我的原理图dsn文件。

乱码

乱码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先打开软件,点击File-open-design,再选择文件打开就是乱码。

打开软件,再直接将这个DSN文件拖进去居然能打开了。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完全可以打开 !是不是你默认的打开程序版本不对!

网友:
    正常打开,没有问题。

是不是有其它的软件关联了DSN文件。应该是打开方式不对。

网友:
    文件名不要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