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 Drill 精度设置一致,比例显示还是不对

楼主(2016-08-10):
各位大侠:
在出NC Dril l时,allegro16.6导出精度5.4,CAM350导入精度也是5.4,但是显示的比例还是不对,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跪谢!

网友:
一般是5:5吧,精度跟比例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文件发来看一下。

网友:
zero suppression的设置不统一,把那个统一了再试一下

网友:
前0压缩和后0压缩的问题。。。都改成前0压缩试一试。

楼主:
各位大侠,我把这个文件传上来,给我分析一下, 是哪里的问题。
就是这个文件弄不好,别的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4楼正解,要么左0省略,要么右0省略,要么NONE,按照你的设计,导入CAM350时应该选择NONE

楼主:
以上的楼主的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的!
我已经把文件传上来了,有没有帮忙看看的。

网友:
我用的你文件,测试了一下。  钻孔数据与Gerber的坐标没会出现偏差的问题。

楼主:
那一定是CAM350出来了问题

网友:
把NC设置为5 5 是可以的

网友:
你的板子好像一把吉他

网友(2023-12-11):
    这里打钩

网友:
這問題不在檔案, 也不在軟體本身 .
問題在於你不懂 Excellon format. 也沒照人問清楚原因.
輸出鑽孔時, 給了什麼參數? 那些最好要設定? 這些沒人教過你, 網路上也都是胡亂扯的一堆. 都是在玩猜猜看. 包括在這裡回覆的"熱心人士"
拜託, 不懂就不要亂指導.

首先你得先搞清楚, Excellon 格式並不像 Gerber RS-274-X那樣完整的資料格式.
因此當你要用CAM350也好, 其他CAM Tool 也行, 在導入時, 要注意所有的參數要確認是否與你當初輸出的設定是否吻合.

更何況你連 Enhance Excellon Format 都沒勾選 , 更遑論來有單位的設置問題 , 鑽頭尺寸的帶入設定...
按照你的貼圖 , 估計你導入CAM350 裡面也只有一支鑽頭的ˊ數據.
而且還要注意雖然你在Allegro 中有設置整數位數和小數位數. 但所輸出的檔案其實是不含這個資料的.
這就導致你的比例尺寸有可能發生10倍變化量.
打開你的board file 查看使用的單位和精度, 一開始就錯了.
使用 mil 為單位, 為何精度設定為3 ? 其實你頂多只能設定 2 而已. 因為這個問題取決於你的Gerber 能輸出的最高精度就只有5 , 沒辦法輸出小數下6 位數.
所以勢必有機會發生 round off 問題.
然後看你的鑽孔設置 .
建議你的NC Drill 和 NC Parameter 跟這我ˋ這樣設. 原因是讓它和Gerber 的模式一樣, 儘可能地把參數設定都補進去.
然後你就可看到你的鑽孔檔被輸出而兩個 , 一個是PTH , 另一個是NPTH 的鑽孔檔.
開啟內容就可以看到
有發現內容裡面並沒有有效位數的設置嗎? 接著你用CAM350 讀檔時, 要記得把有效位數的設置給補進去.

NC Drill

NC Drill

NC Parameter

NC Parameter

所輸出的ˊ鑽孔檔

所輸出的ˊ鑽孔檔

鑽孔檔內容

鑽孔檔內容

CAM350的設置

CAM350的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