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基板

楼主(2016-08-10):
最近有个电源板热量很大,想用铝基板试试。不过了解得不多,知道通常LED用得比较多。了解到这种工艺价格稍贵,而且双面铝基板又比单面贵很多。是中间材料有铝还是让有散热焊盘的器件接触铝块散热呢?不知有过此设计经验的朋友可否介绍下呢?

网友A:
散热焊盘不能接铝基,散热焊盘下只能埋铜。你要是做两层的话可以把铝基贴在背面,或者夹在中间。但是铝基是不能和焊盘直接接触的,必须使用高导热率半固化片,半固化片的datashee有导热率越高越好。也就是半固化片把铝基和铜箔粘连在一起。板材商一般都只有单面贴铜箔的料。如果你需要做双面板,就买铝基,半固化片,回来让板厂自己压合。

网友:
还有一点铝基是不可以和过孔连接的,铜基可以连接

加分加分

网友A:
楼主记得加分,不加分下次不理你了

网友:
鋁基板導熱係數與散熱能力比一般金屬基板更好,以鋁基板作為印刷電路板基板材質的散熱PCB可以擁有較佳的導熱性、電氣絕緣性能和機械加工性能亦可強化LED產品並解決客戶擔心的散熱問題。
鋁基板(NRK鋁基板、DENKA鋁基板)特點
1.可採用表面黏裝技術(SMT: Surface Mount Technology)。
2.對於熱擴散問題可於LED燈板設計製造中做有效改善。
3.可以將LED燈板產品運行溫度較快降低,提升LED燈板產品運作效能與延長LED燈板產品使用壽命。
4.縮小LED產品體積,降低LED產品所需附加配備及LED燈板產品裝配成本。
5.可以進行相關表面處理與拋光處理增加LED燈板產品反射效果。
6.可以取代易碎的陶瓷基板,獲得更好的機械耐久力。

网友B:
双面铝基板工艺要比FR-4工艺复杂点 所以价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面铝基板工艺要比FR-4工艺复杂点 所以价格贵

单面呢?比普通FR4大概贵多少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焊盘不能接铝基,散热焊盘下只能埋铜。你要是做两层的话可以把铝基贴在背面,或者夹在中间。但是铝基是 ...

单面铝基板意思是铜箔+半固化片+铝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记得加分,不加分下次不理你了

分 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 有什么用?

装B 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面铝基板意思是铜箔+半固化片+铝基?

是的

网友C(2016-12-10):
铝基板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基板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

LED灯板应该一般,毕竟成本在那里。铝夹芯那种还是挺贵的,比普通的一个板子贵了很多倍。。

楼主:
做了一个铝基板,大概是弄明白了。

铝基板就是普通板里面加了一层铝,相当于普通板子里面的core,但是core上下两层由于中间有固化片不导通,但是铝基板是导通的,所以需要填充树脂,还有比较重要的是铝与PCB之间的导热半固化片,设计上跟其他板子无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铝基板,大概是弄明白了。

铝基板就是普通板里面加了一层铝,相当于普通板子里面的core,但是co ...

你说的这种又成了铝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又成了铝芯板了

算是铝基板的一种吧,普通LED用的那种也叫铝基板,那个相当于加了散热器

网友(2019-06-19):
铝基板的 耐温 和 厚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