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计算问题

楼主(2016-08-11):
直接上图,谢谢解答啦

网友A:
VCENTER 是输入参数,是你自己设定的,至于VA VB  欧姆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ENTER 是输入参数,是你自己设定的,至于VA VB  欧姆定律

具体电压是多大啊,我知道是欧姆定律,关键我还是不会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电压是多大啊,我知道是欧姆定律,关键我还是不会算啊

你假设VCENTER =0即可,按照电流流向计算VA=100uA*R ,VB=-100u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假设VCENTER =0即可,按照电流流向计算VA=100uA*R ,VB=-100uA*R。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