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G封装的时候提示管脚无效错误,怎么回事的?

楼主(2016-08-11):
大家好,请教大师们,我做BAG封装的时候点击《检查原件》,提示错误CB 封装 RT5350F 对于具有管脚映射的元件无效 - 非数字管脚编号 B1。BGA管脚100多个pin都出现这样子的提示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的,是CAE封装有问题还是PCB封装有问题的?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的弟一排是1 2 3 4 5 6 7 8.....並非A1 A2 A3 A4 A5.....

网友:
第一个可能是命名规则,第二个可能是定义有问题

网友:
我记得在library manager--->parts--->选中某器件,edit--->general选项卡下--->options下的Define mapping。。。。哪里不要勾选。
勾选了似乎会出映射错误什么什么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解答,我重新再做一次做个BGA器件的CAE封装和PCB封装就没有提示错误了,也不懂为什么原来的会出现错误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还可以吧原理图的pin与封装pin名字一样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