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位置信息的疑问。

楼主(2016-08-11):
到处位置信息时,一直不明白SYMBOL Origin和Body Center的区别,望知道区别的大神指教

网友:
封装原点和几何中心

网友:
SYMBOL Origin 是symbol 的原點, 有可能是包裝中心,也有可能是pin 1

Body Center 就是包裝中心

网友:
SYMBOL Origin 是symbol 的原点,这个取决于dra封装0,0点的定义, 而body center 是封装的几何中心

网友:
body center是器件placebound shape 的中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