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微带线和带状线的疑惑

楼主(2016-08-11):
请教各位大神:1.什么样的线算埋入式微带线?现有6层板:top-gnd-s1-s2-vcc-bottom,s1/s2的线算埋入式微带线还是算带状线?这两层线的阻抗好不好控制?是用SI9000的哪种类型模式进行计算?再者:这种层叠结构是不是不够理想,理解的应该是:TOP-GND-POWER-S1-GND-BOTTOM?2.有没有微带线和带状线的详细资料以便更深层次理解?

网友:
微带线:一面接触空气一面是介质(FR4)表层的线是微带线

带状线:走在内层(stripline),埋在PCB内部,有两个电平面,就像你举例的叠层,S1/S2都是带状线

网友:
放在外層較容易控制阻抗

网友(2016-11-21):
我的理解是看回流路径吧,如果绝大多数回流在一个平面上,另一个平面非常少的话,应该算作微带线,楼主所描述的层叠,其中两个走线层相距很大,而且平面没有大面积平面的情况下,应该属于微带线而不是带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