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 行业英语四,六级,你过了没有?

楼主(2016-08-11):
PCB 行业英语四,六级,你过了没有?

PCB printed circuit board :印刷电路板,指空的线路板

PCBA 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 印刷电路板组件,指完成元件焊接的线路板组件

Aperture list Editor:光圈表编辑器。
Aperture list windows:光圈表窗口。
Annular ring:焊环。
Array:拼版或陈列。
Acid trip:蚀刻死角。
Assemby:安装。
Bare Bxnel:光板,未进行插件工序的PCB板。
Bad Badsize:工作台,工作台有效尺寸。
Blind Buried via:盲孔,埋孔。
Chamfer:倒角。
Circuit:线路。
Circuit layer:线路层。
Clamshell tester:双面测试机。
Coordinates Area:坐标区域。
Copy-protect key:软件狗。
Coutour:轮廓。

Draw:一种圆形的光圈,但只是用于创建线路,不用于创建焊盘。

Drill Rack:铅头表。
Drill Rack Editor:铅头表编辑器。
Drill Rack window:铅头表窗口。
D Code:gerber格式中用不着于表达光圈的代码。
Double-sided Biard:双面板。
End of Block character(EOB):块结束符。
Extract Netlist:提取网络。
Firdacial:对位标记。

Flash:焊盘,来源于早期矢量光绘机,在矢量光绘机中,焊盘是光通过光圈“闪出”(Flash)而形成的。
Gerber Data:从PCB CAD系统到PCB生产过程中最常用的数据格式。

Grid :栅格。
Graphical Editor:图形编辑器。
Incremental Data:增量数据。
Land:接地层。
Layer list window:层列表窗口。
Layer setup Area:层设置窗口。
Multilayer Board:多层板。
Nets:网络。
Net End:网络端点。
Net List:网络表。
Pad:焊盘。
Pad shaving:焊盘缩小。
Parts :元件。
Plated Through Hole:电镀通孔。
Photoplotter:光绘机。
Polarity:属性。
Print Circuit Board(PCB):印制线路板。
Programmable Dvice Fromat(PDF):可编辑设备格式
Probe Tester:针式测试机。
Query:询问。
Query window:询问窗口。
Resist:保护层。
Rotation:旋转。
RS-274-X:扩展Gerber.
Single-sided-Board:单面板。
Solder mask:阻焊。
Solder Paste:助焊层。
SuRFace Maount Technology(SMT):表面贴装技术。
Thermal pad:散热焊盘。
Test point:测试点。
Teardrop:泪滴。
Trace:线路。
User X.Y:用户坐标。
conduction (track) 导线(通道)
conductor width导线(体)宽度
conductor spacing导线距离
conductor layer导线层
conductor line space导线宽度 间距
conductor layer No.1第一导线层
round pad圆形盘
square pad方形盘
diamond pad菱形盘
oblong pad长方形焊盘
bullet pad子弹形盘
teardrop pad泪滴盘
snowman pad雪人盘
V-shaped pad V形盘
annular pad环形盘
non-circular pad非圆形盘
isolation pad隔离盘
monfunctional pad非功能连接盘
offset land偏置连接盘
back-bard land腹(背)裸盘
anchoring spaur盘址
land pattern连接盘图形
land grid array连接盘网格阵列
annular ring孔环
component hole元件孔
mounting hole安装孔
supported hole支撑孔
unsupported hole非支撑孔
via hole导通孔
plated through hole (PTH) 镀通孔
access hole余隙孔
blind via (hole) 盲孔
buried via hole埋孔
buried /blind via埋/盲孔
any layerinner via hole (ALIVH) 任意层内部导通孔
all drilled hole全部钻孔
toaling hole定位孔
landless hole无连接盘孔
interstitial hole中间孔
landless via hole无连接盘导通孔
pilot hole引导孔
terminal clearomee hole端接全隙孔
quasi-interfacing plated-through hole准表面间镀覆孔
dimensioned hole准尺寸孔
via-in-pad在连接盘中导通孔
hole location孔位
hole density孔密度
hole pattern孔图
drill drawing钻孔图
assembly drawing装配图
printed board assembly drawing印制板组装图
datum referan参考基准

open mesh area percentage开孔面积百分率  丝网所有网孔的面积与相应的丝网总面积之比,用百分数表示。

open stencil area模版开孔面积  丝网印刷模版上所有图像区域面积的总和。

outer frame dimension 网框外尺寸  在网框水平位置上,测得包括网框上所有部件在内的长与宽的乘积。

printing head 印刷头印刷机上通过靠着印版动作、为焊膏或胶水转移提供必要压力的部件。

printing side(lower side) 印刷面 丝网印版的底面,即焊膏或胶水与PCB板相接触的一面。

screen mesh丝网  一种带有排列规则、大小相同的开孔的丝网印刷模版的载体。

screen printing 丝网印刷  使用印刷区域呈筛网状开孔印版的漏印方式。

 screen printing frame 印刷网框  固定并支撑丝网印刷模版载体的框架装置。

snap-off 离网  印刷过程中,丝网印版与附着于PCB板上的焊膏或胶水的脱离。

squeegee刮刀   在丝网印刷中,迫使丝网印版紧靠PCB板,并使焊膏或胶水透过丝网印版的开孔转移到PCB板上,同时刮除印版上多余焊膏或胶水的装置。

squeegee angle 刮刀角度  刮刀的切线方向与PCB板水平面或与压印辊接触点的切线之间的夹角,在刮刀定位后非受力或非运动的状态下测得。

squeegee blade 刮刀  刮刀的刀状部分,直接作用于印版上的印刷焊膏或胶水,使焊膏或胶水附着在PCB板上。

squeegeeing area刮区   刮刀在印版上刮墨运行的区域。

squeegee pressure, relative 刮刀相对压力   刮刀在某一段行程内作用于印版上的线性压力除以这段行程的长度。

thickness of mesh 丝网厚度  丝网模版载体上下两面之间的距离。

Absolute Data:绝对数据,PCB数据的位置参数都是以系统的零点为基准进行测量的。

Absolute X、Y:绝对坐标,在绝对坐标系下当前光标的坐标位置。

Aperture:光圈,该名称来自于早期的矢量光绘机,在矢量光绘机中,图形是光通过“光圈盘”上不同形状和尺寸的“光圈”孔在感光材料(菲林)上曝光而形成的。

Aperture list:光圈表。

网友:
原来我不是PCB行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