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复制不了器件!求解

楼主(2016-08-11):
新做的原理图库和PCB库,为什么在原理图里复制器件的会出现这种错误!求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原理图复制粘贴出错只见过一种情况,就是把common库删了。我蒙的对不?

网友:
    可能是软件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你把元件库移动到了别的位置所造成的。

网友:
    遇到过几次,多半是库的问题,检查下库,软件自带的库最好都要保留在库列表里面

网友:
    你要看看你默认的库是哪一个,最好把不需要的库屏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