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寸RGB显示屏调试问题

楼主(2016-08-11):
现在手里有一块3寸的rgb显示屏,上电开机显示第一张图片的画面,我用示波器测量信号的时候发现,碰到hsync信号的时候就会正常显示。我试过hsync信号上接一个22p的电容对地,能显示,但是一直闪屏,还是半截屏,示波器测量的时候发现hsync信号不连续,丢帧。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等大神帮忙分析下。急!

网友A:
碰到示波器显示正常,如果接了电容正常。而你接了22pF电容明显大于示波器的,建议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示波器显示正常,如果接了电容正常。而你接了22pF电容明显大于示波器的,建议改小一点。

我试过了太小的就没效果了,直接就不显示了。或者还是显示的洗条纹

网友B:
显示正常 但闪屏  会不会时钟没有调好

网友C:
建议不接屏的时候去测试下hsync的信号

网友D:
应该调驱动

网友E:
那軟排是你自己做的嗎?

看起來還有排針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不接屏的时候去测试下hsync的信号

没接屏的时候hsync信号是正常的,接上屏就没有hsync信号了,有也是不连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正常 但闪屏  会不会时钟没有调好

最开始也是认为是时钟上的事情,但是时钟这边我从6.5m一直试到7.5M 效果不是很明显,6.5到7.5是datasheet里面,推荐的最大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调驱动

是hsync 和时钟不匹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軟排是你自己做的嗎?

看起來還有排針在上面!

软排线是屏自带的,不是我自己做的。

用銅箔把軟排包覆後接地看看!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开机不管,自己在那跳一会又能正常显示了,还很稳定。

网友:
哈哈开机先显示完第一张图片再打开LCD背光行不行

网友:
请问这么小的屏用在哪里呢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有三种方法:1,调节LCD时钟驱动;2,改变串联电阻值;3,改变并联电容值;电容并联到clk上试试。

楼主:
已解决,由于CLK和Hsync信号,PCB走线较长,并且是平行走线,hsync信号被干扰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解决,由于CLK和Hsync信号,PCB走线较长,并且是平行走线,hsync信号被干扰到了。

楼上,最后通过改版PCB解决吗?CLK与HSYNC信号多近距离?

网友G(2016-10-31):
引用 网友F:
楼上,最后通过改版PCB解决吗?CLK与HSYNC信号多近距离?

肯定是包地处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包地处理啦!

不一定吧,间距3W就可以吧,不一定要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