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dxf后,在autocad里面显示打开文件失败,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8-12):
allegro出dxf后,在autocad里面显示打开文件失败,是什么原因?
以前都可以打开的

网友A:
导出单位设置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出单位设置好了么

都设置好了,设置成mm,导出是成功的就是cad打不开

网友:
    版本的问题,你换个高点版本的autocad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