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组焊比焊盘小,是否可行?

楼主(2016-08-12):
大神们,
台湾做的封装,焊盘、组焊、钢网见下图.
请问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阻焊层要比实际焊盘大4mil以上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焊层要比实际焊盘大4mil以上才行。

对,我的理解和你的理解是一样的~
做的焊盘是焊球的80%。但是至少阻焊要比焊盘大一点,或者一样大这才说得通。
因为这个事情,和台湾的讨论了N次.
每次他们的解释就是:BGA pitch小于0.4mm,就做成Solder design。其他也说不出什么。
我就想请教一下见多识广的大神们,对于他们这样的设计,有没有更合理的解释~

网友:
    0.4PITICH的BGA,可参考使用0.25pad 0.3soder。

网友:
    非特殊情况不建议使用SODER比焊盘小,这种焊接方式可靠性比较差。

网友:
    看焊接厂的加工能力吧

网友:
    间距小的确实需要特殊处理

网友B(2016-12-09):
论坛上有大神说了,焊盘设计可分为SMD工艺和NSMD工艺,
NSMD工艺设计就是我们常用的设计,即sold mask比焊盘本身要大;
SMD工艺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设计,即像你截图中显示的那样,sold mask比焊盘本身要小的;
这两种设计的优劣我也是一知半解,但是一般不会使用非常规的SMD焊盘设计。因为据说SMD工艺会使焊盘阻焊层与金属层重叠区域压力集中,在极端疲劳条件下容易使焊点开裂。

网友C:
    可行的。给你分享个资料。

    NXP MCUs in BGA packages.pdf

    164.42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63,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阻焊比焊盘小是可以的,可以压住焊盘,避免焊盘被拉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行的。给你分享个资料。

    谢谢

网友(2017-01-16):
    这样做也不会有问题,阻焊比焊盘小,可以增大焊盘的强度!
    50x50以上的bga四角的焊盘需要这样处理, 不然器件肯能会翘

网友:
阻焊层限定焊盘
对于SMD 焊盘,焊层与表面焊盘铜表面部分重叠。这种重叠使铜焊盘和PCB 环氧树脂/ 玻璃层之间结合的更紧密,能够承受更大的弯曲,经受更严格的加热循环测试。但是,焊层重叠减少了BGA 焊球与铜表面接触的面积。

网友(2018-02-02):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大神说了,焊盘设计可分为SMD工艺和NSMD工艺,
NSMD工艺设计就是我们常用的设计,即sold mask比焊 ...

确认焊接厂加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