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在移动元件时,相连接的走线都消失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6-08-12):
    请问allegro在移动元件时,相连接的走线都消失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在OPTION栏中选中Slide etch试试

网友B:
    在移动symbol的时候,在options选项中有三个复选框,勾选了Ripup etch则会出现走线消失,如果想保留之前的走线,就不能勾选Ripup etch,勾选下面两个选项(Slide etch/Stretch etch)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至于这两种有什么区别,操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PTION栏中选中Slide etch试试

谢谢,就是在option里面勾选不同的选项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移动symbol的时候,在options选项中有三个复选框,勾选了Ripup etch则会出现走线消失,如果想保留之前的 ...

    谢谢,按照您说的操作就不会出现掉线的问题了

网友(2021-02-05):
    VVV下面两个选项(Slide etch/Stretch etch)中的任意一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