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层板如何设画(第1次做)

楼主(2016-08-12):
    老板要做四层板,我完全没概念~><

    请问1是不是层的定义设好後,其它的操作都跟2层板一样吗?

    请问2-1:使用到的via,要设都4层吗?(如下图)

    请问2-2:via层的次序,应该没关系的吧?
    请问2-3:如果是从第3层(电)打via到最下的bottom层,
    via要如何设定?是不是有哪里设错?(请见下图)

    自己试拉一下电源线 + 用via……
    感觉好像不正确.....

网友:
    跟两层一样的,就是中间两层也可以走线而已,更好拉通
    出gerber要多出两层

网友:
    走线规则中没有将过孔定于进去,所以添加不了过孔

楼主:
    請問,要設些什麼?才能用埋孔、盲孔

楼主:
    请问1:电源层可以铺铜(GND)吗?
    请问2:我试过电源层铺铜,好像是因为层定义选为split/mixed,
不能铺铜,只有把层定义选为 no plane,才有铺铜(GND),
    请问这样做是对的吗?

网友:
    可以铺铜。电源层要分割。

网友:
    建议电源层在第三层,顶层底层走线,第二层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