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邮票孔怎么制作?

楼主(2016-08-12):
pads 邮票孔怎么制作?除了违反规则去做意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网友A:
都是违反规则来做吧,没研究过其它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违反规则来做吧,没研究过其它的方法

谢谢

网友:
用drill drawing layer来做。

网友(2019-08-01):
    请问如何避免设计检查错误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