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的text字体的大小设置问题?

楼主(2016-08-12):
    请教一下高手,allegro中的丝印text字体的大小系统配置文件在哪个文件夹下?可以直接修改配置文件就行了,不用每次都到Setup-Design Parameters-text下去修改了?

网友A:
然而你想多了,这个跟你做封装时定义的字体有关,做封装时定义好了,以后就很方便了。做封装时一个大一个小,那PCB板上还是一样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而你想多了,这个跟你做封装时定义的字体有关,做封装时定义好了,以后就很方便了。做封装时一个大一个小 ...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是对的。只不过做封装的字库应该也是工具的配置文件里面的,我是想找到管这个字体的配置文件位置

网友:
    然而你真的想多了

网友B:
    可以通过导入parameter 文件的方式 导入标准字体

网友:
    基本靠导入parameter 文件

网友:
    楼主好懒,改下那么方便。

网友:
    方法:
    1.做封装的时候设置好
2.批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导入parameter 文件的方式 导入标准字体

    这个可以考虑啊

网友C(2020-09-08):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Setup-Design Parameters-text修改不了字体大小,一进去这个界面就会卡着不动,还要使用任务管理器强制关软件,在pcb界面增加字体也是i很卡,其他操作正常。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Setup-Design Parameters-text修改不了字体大小,一进去这个界面就会卡着不动,还要使 ...

    后面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而你想多了,这个跟你做封装时定义的字体有关,做封装时定义好了,以后就很方便了。做封装时一个大一个小 ...

    这个方法不错,就是封装制作时需要统一好。

网友: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学习了解下...

网友:
    批量修改,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