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金手指处板材晕圈

楼主(2016-08-12):
什么原因会导致晕圈?

网友:
备注:晕圈有人亦叫白圈,是由于机加工引起基材表面上或表面下的碎裂或分层现象,通常表现为在孔的周围或其它机加工的部位呈现泛白区域。但是我看你的应该是指金手指边上的板材色差,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原因板材问题?还是盖金手指的时候没有对位准确?

网友:
大概分析一下:1.有可能板材材质不好造成的。
2.也有可能是罗板的时候对板材造成损伤。
3.可能是在做金手指的时候盖金手指对位没弄好。(不过药水对FR4板材是没有攻击性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不过这种小问题一般都可以过的,不影响装配,不影响功能

网友:
就肉眼看   应该是板材质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