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处理器怎样选用,怎样查找现在流行的嵌入式处理器,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6-08-12):
导师让调查现行流行的嵌入式处理器,怎样着手做这个事儿呢?谢大家为小弟解答

网友:
这个还不简单啊   首先看嵌入式产品有哪些  手机

网友A:
  • AMR
    Cortex A53 (64 bit)
Cortex A57 (64 bit)
    Cortext A72 (64 bit)
    Cortex A9 (32 bit)
Cortex A8 (32 bit)
Cortex A7 (32 bit)
Cortex M0/M3/M4 (32 bit)
  • Microchip PIC
    PIC16 (16 bit)
    PIC32 (32 bit)
    dSPIC (DSP + PIC)
  • Atmel AVR
    AVR16 (16 bit)
AVR32 (32 bit)
    Arduino
  • Intel
8031 / 8051 Series
  • Freescale / NXP
    PowerPC
    MC68000 (68K)
    DSP MCU (DSP + MCU)
  • MIPS
    MIPS R3000
MIPS R4000
  • DSP(如果 DSP 也算的話)
    TI TMS320C54 Series
TI TMS320C64 Series

前面兩項業界大概就佔了七成 以上,後面點綴隨便寫一寫就好了啦!

不就是交作業麼?

网友:
    手机基本是arm吧,嵌入式这范围太广了

网友:
    课题好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A:
  • AMR
    Cortex A53 (64 bit)
Cortex A57 (64 bit)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