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异形焊盘,如何生成SSM文件

楼主(2016-08-13):
    求大神解答,为什么创建的是Shape symbol ,生成不了SSM,文件。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我们也有这个,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找一个之前绘制过的在上面修改是不是可以解决?

网友C:
    保存会自动生成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我们也有这个,没有出现过问题

    这样啊,那我再看看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会自动生成的呀

应该是会生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只有dra,和clp 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会生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只有dra,和clp 文件

    点file-->create 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之前绘制过的在上面修改是不是可以解决?

    问题解决了,因为命名格式错误生成不了,中间有孔出现Shape symbol cannot have a void in a shape的问题,也生成不了。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file-->create symbol

感谢回答,问题解决了。因为命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