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测系统是正在使用电池供电还是电源供电?

楼主(2016-08-13):
各位大侠,现在做一个小板要用到28V 供电,为了保障需要再加干电池后备供电,如果28V 断电了,我要怎样才能知道?怎样知道现在用的是电源还是电池?(干电池多找几个供电大概是27V),谢了。

网友:
    你可以加一个电源与电池的转换电路,即用电源的时候,把电池断开。不然则用电池供电。

网友A:
    很简单的方法,用两个二极管,共阴极接系统,两个阳极分别接电池和外部电源,哪个电位高就从哪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方法,用两个二极管,共阴极接系统,两个阳极分别接电池和外部电源,哪个电位高就从哪路供电。

    好方法也很简单,没想到。。一直想着用继电器,如果这样做可以知道目前用的是电源还是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方法也很简单,没想到。。一直想着用继电器,如果这样做可以知道目前用的是电源还是电池吗?

    这种方法就是RTC一直用的供电方式啊,你可以加入个检测电路,或者给供电电源加个LED,不是挺好的吗,电源供电亮,电池供电不亮。

网友:
    注意二极管的方向击穿电压

网友:
    TI有类似的检测芯片。可以查查

网友:
    可以  很不错的方法 学习了

网友:
    加二极管隔离是简单的方式,不过有压降

网友B:
    楼主做的是机载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是机载设备?

是啊,你也是?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你也是?有机会交流交流

    呵呵,没问题。你们做哪类的产品?

网友:
    用二极管可以 看你对电压电流要求高不高,用LED指示一下 就明确 。

网友(2016-09-26):
    mark,学习一下,这个很有用

网友:
    串个0.1R电阻,再量电压。知道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