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对铜箔最小通道检测有什么想法么???

楼主(2016-08-15):
需要检测铜箔能流经最大的电流量,需要能检测到最小宽度,但一般铜箔形状都是比较随意的,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能计算最小铜箔通道宽度么????

网友A:
总的来说就是取得铜箔外框线段间距小于某个值的地方,总结这种情况的数据特征
提供一种思路   将外框线段转换成小线段  线段长度为需要检查之neck的值(或者乘以某个系数)   然后隔一个线段检查一次以某线段为框,所选择到其他线段的间距,排除相邻的然后检查最小间距   小于设定值的就记录
这是种笨方法,但是不会有遗漏情况,其实效率方面可以改进,大家踊跃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来说就是取得铜箔外框线段间距小于某个值的地方,总结这种情况的数据特征
提供一种思路   将外框线段转 ...

你的意思是像这样,沿着每条边偏移需要检查的距离,如果shape在框外说明满足最小通道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像这样,沿着每条边偏移需要检查的距离,如果shape在框外说明满足最小通道要求?

我完全没这么说过啊..   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回复   说的挺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