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应用技术讲座(17)源程序

楼主(2016-08-15):
单片机应用技术讲座(17)源程序

例1:
主程序通信参数的初始化:
         M_Address   DATA  76H
         Syn       DATA   0EBH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23H
         AJMP  Serial-com
AIN:.......
         ORL   SCON, #50H
         MOV  TMOD,#21H ;
         MOV  PCON, #80H
         MOV  TH1,  #0E6H;定义通信速率
         CLR   ET1            ;禁止定时器中断
....... 略
         SETB  EA
         SETB  ES             ;开中断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略。
  上述代码中,“M_Address   EQU   76H”是伪指令定义,定义地址为76H,“Syn”同步字的定义同上。在单片机的中断系统那一讲里,我们曾向读者介绍,89C51单片机的串行通信口的中断入口地址是0023H,因此在0023H地址处安排跳转指令  AJMP  Serial-com,当中断发生时执行Serial-com中断子程序的任务。
串行ADC TLC2543与单片机的接口源程序

进行AD采样的51汇编程序如下:
;管脚定义
 CLK    EQU      P1.3
 DIN    EQU      P1.1
DOUT   EQU      P1.2
CS      EQU     P1.0
MOV     R1,#00H ;0通道方式/通道数据
CLR    CLK ;
 SETB   CS ;
 CLR    CS ;
MOV     R4,#08 ;
 MOV    A, R1 ;
LOOP1:
 MOV    C,DOUT ;读转换结果
 RLC    A ;A寄存器左移,移入结果数据位,移出方式/通道控制位
MOV     DIN,C ;输出方式/通道位
SETB   CLK ;设置I/O时钟为高
 CLR    CLK ;清I/O时钟
DJNZ   R4,LOOP1 ;R4不为0,则返回LOOP1
 MOV     R2,A ;转换结果的高8位放到R2中
 MOV     A,#00H ;复位A寄存器
 MOV     R4,#04 ;再读低4位
LOOP2:
MOV     C,DOUT ;读转换结果
RLC    A ;A寄存器左移,移入结果数据位
 SETB   CLK ;设置I/O时钟为高
CLR    CLK ;清I/O时钟
 DJNZ   R4,LOOP2 ;R4不为0,则返回LOOP2
MOV     R3,A ;转换结果的低4位放到R3中
 SETB   CS ;
STOP:AJMP STOP

介绍一种4×4键盘程序的设计源程序
附:源程序KeyBord.asm
                K0                equ 01h
                K1                equ 02h
                K2                equ 03h
                K3                equ 04h
                K4                equ 05h
                K5                equ 06h
                K6                equ 07h
                K7                equ 08h
                K8                equ 09h
                K9                equ 0ah
                Ka                equ 0bh
                Kb                equ 0ch
                Kc                equ 0dh
                Kd                equ 0eh
                Ke                equ 0fh
                Kf                equ 010h

;***************************************************************变量定义
        KeyData                equ 30h         ;存放键码
        KeyClick                equ KeyData+1   ;去抖动延时变量
        KeyDBClick                equ KeyClick+1  ;连击延时变量
        KeyMode                equ KeyDBClick+1;键译程序的任务指针
;***************************************************************常量定义
        Click20mS                equ 2           ;20mS延时(主程序执行时间=10mS)
        DBClick3S                equ 0                  ;连击延时3S
        DBClick100mS                equ 10                  ;连击间隔时间100mS
        KeyPort                equ p1                  ;键盘连接的端口
        KeyAnlData                  equ  0f0h          ;掩膜码
;*************************************************************************
KeyBord:
                mov a,KeyMode
                cjne a,#0,key_bo1
                ;read port for key
                mov KeyData,#0
                mov r2,#04d
                mov r3,#01d
        scan:
                mov a,r3
                cpl a
                mov KeyPort,a
                mov a,KeyPort
                anl a,#KeyAnlData
                cjne a,#KeyAnlData,key_bo12
                mov a,r3
                rl a
                mov r3,a
                djnz r2,scan
                ret

        key_bo12:
                mov KeyClick,#Click20mS
                mov KeyMode,#01
                ret
        ;****************************
        key_bo1:
                cjne a,#1,key_bo2
                ;jb Click20mS
                djnz KeyClick,key_bo1_end
                ;count KeyData
                mov KeyData,#0
                mov r2,#04d
                mov r3,#01d
        scan1:
                mov a,r3
                cpl a
                mov KeyPort,a
                mov a,KeyPort
                anl a,#KeyAnlData
                cjne a,#KeyAnlData,key_bo24
                mov a,r3
                rl a
                mov r3,a
                djnz r2,scan1
                mov KeyMode,#0
                setb beep;12.10
        key_bo1_end:
                ret
        key_bo24:
                ;*** beep
                clr Beep ;打开蜂鸣器
                ;****count KeyData
                call CountKeyData
                mov KeyClick,KeyDubClick ;3s
                mov KeyMode,#02
        key_bo22:
                ret
        ;*****************************
        key_bo2:
                cjne a,#2,key_bo3
                djnz KeyClick,key_bo32
                ;********setb KeyData.6=1
                mov a,KeyData
                setb acc.6
                ;**** d7 =1
                setb acc.7
                ;************
                mov KeyData,a
                ;****
                mov KeyDubClick,#DBClick100mS
                sjmp key_bo33
        key_bo32:
                ;***** 判别释放
                ;;;;!!!!!!!!!!!!
                mov r2,#04d
                mov r3,#01d
        scan2:
                mov a,r3
                cpl a
                mov KeyPort,a
                mov a,KeyPort
                anl a,#KeyAnlData
                cjne a,#KeyAnlData,key_bo3;没有释放
                mov a,r3
                rl a
                mov r3,a
                djnz r2,scan2
                ;***** use KeyData
                mov a,KeyData
                setb acc.7
                mov KeyData,a
                mov KeyDubClick,#DBClick3S
        key_bo33:
                mov KeyMode,#0
        key_bo3:
                ret

;***********************************
CountKeyData:
                cpl a
                add a,r3
                mov r4,a
                mov a,r4
                cjne a,#97h,no_1
                mov KeyData,#K0
        no_1:
                cjne a,#57h,no_2
                mov KeyData,#k1
        no_2:
                cjne a,#37h,no_3
                mov KeyData,#k2
        no_3:
                cjne a,#93h,no_4
                mov KeyData,#k3
        no_4:
                cjne a,#53h,no_5
                mov KeyData,#k4
        no_5:
                cjne a,#33h,no_6
                mov KeyData,#k5
        no_6:
                cjne a,#91h,no_7
                mov KeyData,#k6
        no_7:
                cjne a,#51h,no_8
                mov KeyData,#k7
        no_8:
                cjne a,#31h,no_9
                mov KeyData,#k8
        no_9:
                cjne a,#90h,no_10
                mov KeyData,#k9
        no_10:
                cjne a,#23h,no_11
                mov KeyData,#ka
        no_11:
                cjne a,#21h,no_12
                mov KeyData,#kb
        no_12:
                cjne a,#50h,no_13
                mov KeyData,#Kc
        no_13:
                cjne a,#30h,no_14
                mov KeyData,#Kd
        no_14:
                cjne a,#27h,no_15
                mov KeyData,#Kf
        no_15:
                ret
;***************************************************
                proc KeyJmp  ;用户键功能处理程序
KeyJmp:
                ;*****************
                mov a,KeyData
                jbc acc.7 ,use_k1
                ret
use_k1:
                jbc acc.6 ,use_k_3s
                ;*** click do
                mov KeyData,#0
                ;单击处理。。。
use_k_3s:        ;delay 3s click do
                mov KeyData,#0
                ;** DubClick Kc 0.1s
                ;连击处理。。。
key_jmpend:
                ret
                end

程序使用说明
(1) 为了便于修改各按键对应的功能,以及提高键扫描的效率,在程序的开头定义了一个键值表,只需改动K0-Kf的上下位置即可(右边的十进制代码,不能改动!)。在用户的键散转处理程序中,用#K0-#Kf代替按键值。
                   K0        equ 01h
                K1        equ 02h
                K2        equ 03h
                K3        equ 04h
                K4        equ 05h
                K5        equ 06h
                K6        equ 07h
                K7        equ 08h
                K8        equ 09h
                K9        equ 0ah
                Ka        equ 0bh
                Kb        equ 0ch
                Kc        equ 0dh
                Kd        equ 0eh
                Ke        equ 0fh
                Kf        equ 010h

(2)键译程序使用的变量、常量说明
        ;*******变量定义
        KeyData                ;存放键码
        KeyClick                ;去抖动延时变量
         KeyDBClick                ;连击延时变量
        KeyMode                ;键译程序的任务指针
        ;******常量定义
        Click20mS                ;20mS延时(主程序执行时间=10mS)
        DBClick3S                ;连击延时3S
        DBClick100mS                ;连击间隔时间100mS
        KeyPort                ;键盘连接的端口
(3) 单击、连击的判别
   在KeyData变量的D6位代表:0=单击、1=连击;D7位代表此键码是否有效。(见图四)

(4)在主程序中蕴涵键译程序:include “KeyBord.asm”
(5)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常量的数值。

作者联系信箱:E-mail:lj87c196@163.com

程序说明:此文档是该系统操作运行的所有程序,所提供的程序均在DICE-51单片仿真机上调试仿真,并已经全部通过。
源程序: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KEYS
              ORG    000BH
                 AJMP    PTT0
              ORG     001BH
                AJMP  PTT1            ;中断入口及优先级
AIN:      MOV SP,#60H
             CLR 5EH
             CLR 5FH                  ;清上、下限越限标志
             MOV A,#00H
             MOV  R7,#09H
             MOV  R0,#28H
  LP1:       MOV  @R0,A
             INC   R0
             DJNZ R7,LP1
             MOV  R7,#06H
             MOV  R0,#39H
LP2:        MOV  @R0,A
           INC  R0
           DJNZ R7,LP2                ;清变量暂存单元
           MOV R7,#06H
           MOV R0,#50H
P3:     MOV @R0,A
           INC R0
           DJNZ R7,LP3                ;清显示缓冲区
           MOV 33H,#H
           MOV 34H,#H               ;赋Kp高、低字节
           MOV 35H,#H
           MOV 36H,#H               ;赋Ki高、低字节
           MOV 37H,#H
           MOV 38H,#H               ;赋Kd高、低字节
           MOV 42H,#H
           MOV 43H,#H               ;赋K高、低字节(风扇参数)
           MOV TMOD,#56H              ;T0方式2,T1方式1计数
           MOV TL0,#06H
           MOV TH0,#06H               ;T0赋初值
                   MOV 25H,#28H                          ;设定值默认为40摄氏度
                 SETB TR0             ;键盘高优先级
                 SETB ET0
                 SETB EX0
                 SETB EA               ;开键盘、T0、T1中断
LOOP:       MOV R0,#56H
            MOV R1,#55H
            LCALL SCACOV                ;调用标度转化-BCD转化子程序
            MOV R0,#53H
            LCALL DIR
                        NOP
                        LCALL DLY10MS
                        NOP
                        LCALL DLY10MS
            AJMP  LOOP                 ;等待中断,循环显示当前温度

;****************************************************************************
EYS:         CLR EX0                     ;[键盘子程序]
                CLR EA
                PUSH PSW
                PUSH ACC                ;关中断,压栈
                LCALL   DLY10MS         ;消抖
    CC:         JB P3.2,AA
                SETB 5DH                ;置“显示设定温度”标志
                MOV A,25H                ;取运算位的值(默认为40度)
                MOV B,#10                ;进行BCD码转化
                DIV AB
                MOV 52H,A
                MOV A,B
                MOV 51H,A
                MOV R0,#50H
                LCALL DIR               ;显示设定温度
                                NOP
                                LCALL DLY10MS
                                NOP
                                LCALL DLY10MS
                JB P1.7,BB
                        MOV R1,#25H
                LCALL DAAD1             ;加一操作
                                NOP
                                LCALL DLY10MS
                AJMP CC
B:           JB P1.6,CC
                MOV R1,#25H
                LCALL DEEC1             ;减一操作
                                NOP
                                LCALL DLY10MS
                AJMP CC
  AA:           POP ACC
                POP PSW
                SETB EX0
                SETB EA                 ;出栈,开中断
                  RETI
;****************************************************************************
                       [显示子程序]
DIR:       MOV SCON,#00H            ;置串行口移位寄存器状态
                  SETB P1.4             ;开显示
                  JB 5DH,DL1            ;显示设定温度则转
         DL2:     MOV DPTR,#SEGT
        DL0: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SBUF,A
OOP1:          JNB TI,LOOP1
                  CLR TI
                  INC R0
                   MOV A,@R0
                   MOVC A,@A+DPTR
                   ANL A,#7FH      ;使个位带小数点
                   MOV SBUF,A
   LOOP2:          JNB TI,LOOP2
                   CLR TI
                   INC R0
                   MOV A,@R0
                   MOVC A,@A+DPTR
                   MOV SBUF,A
   LOOP3:          JNB TI,LOOP3
                   CLR TI
                   CLR P1.4
                   CLR 5DH
                   RET
         DL1:      MOV 50H,#0AH              ;使小数位黑屏
                   AJMP DL2
SEGT: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
;****************************************************************************
      DAAD1:        MOV A,#00H            ;[加1子程序]
                    ORL A,@R1
                    ADD A,#01H
                    CJNE A,#5AH,DAAD2          ;判断超过90度了吗?
      DAAD3:        MOV @R1,A
        DAA:          RET
      DAAD2:            JC DAAD3
                               MOV @R1,#28H          ;超过90度则回到40度
                            AJMP DAA
 ;***************************************************************************
        DEEC1:            MOV A,@R1                  ;[减1子程序]
                        DEC A
                        CJNE A,#28H,DEEC2          ;判断低于40度了吗?
        DEEC3:            MOV @R1,A
          DEE:              RET
        DEEC2:            JNC DEEC3
                        MOV @R1,#5AH          ;低于40度则回到90度
                          AJMP DEE
;****************************************************************************
     PTT0:          CLR EA                ;[T0中断子程序]
                    PUSH ACC
                    PUSH PSW
                    PUSH DPL
                    PUSH DPH
                    SETB EA               ;压栈后开中断,响应键盘
      PPP:          LCALL  SMAP               ;采样数据
                    LCALL  FILTER         ;数字滤波
                    MOV  A,2AH            ;取采样值
                    CJNE A,#01H,AAA       ;下限40度比较
                    AJMP BBB
      AAA:          JC CCC                 ;小于40度则转移
                    CJNE A,#0FEH,DDD       ;上限90度比较
                    AJMP BBB              ;转到40-90度正常范围内处理
      DDD:          JC  BBB
                    CLR P1.2              ;大于90度黄灯亮报警
                    SETB 5EH
                    CLR P1.1              ; 置标志,启动风扇
                    AJMP  PPP
      CCC:          CLR P1.3                  ;小于40度绿灯亮报警
                    SETB 5FH
                    CLR P1.0              ;置标志,启动电炉
                    AJMP PPP
      BBB:          SETB P1.0
                     SETB  P1.1
                     SETB P1.2
                     SETB P1.3
                     CLR 5EH
                     CLR 5FH               ;40-90度之间则正常
                      LCALL PID
                      JB 20H,EEE           ;设定温度< 实际温度,则转到风扇处理
                      MOV A,29H
                      ACALL FFF
                      CLR P1.0
      LOOP10:         MOV R0,#56H                ;存放相乘结果的首址
                      MOV R1,#55H          ;赋显示缓冲区最高位地址(十位)
                      LCALL SCACOV  ;调用“标度转化------二-十进制转化”子程序
                       MOV R0,#53H         ;赋显示首址
                       LCALL DIR
                       JB D5H,LOOP10        ;等待T1中断
                                           CLR EA
                       POP DPH
                       POP DPL
                       POP PSW
                                           SETB EA
                       POP ACC
                         RETI
         EEE:         MOV A,28H                ;风扇处理
                       LCALL FFF
                       CLR P1.1
                       AJMP LOOP10
         FFF:          CPL  A                   ;根据PID结果计算T1初值
                      INC A
                      MOV TL1,A
                          MOV TH1,#0FFH
                      SETB  PI1
                      SETB TR1
                      SETB ET1
                       RET
;****************************************************************************
    SCACOV:        MOV R7,#00H        ;[“标度转化------二-十进制转化”子程序]
                    MOV R6,2AH               ;取采样值,并转化为双字节
                    MOV R5,#33H
                    MOV R4,#24H              ;赋参数(纯小数)
                    LCALL MULT               ;调用双字节乘法子程序
                    MOV R5,#00H
                    MOV R4,#28H              ;赋参数40度
                    MOV A,@R0
                            MOV R3,A
                    DEC R0
                    MOV A,@R0                ;存乘法结果的整数
                            MOV R2,A
                    LCALL DSUM        ;调用加法子程序,且R7,R6为有效值(R7=00H)
                    MOV A,R6
                    MOV B,#10
                    DIV  AB
                    MOV @R1,A                ;存十位数
                    DEC R1
                          XCH A,B
                    MOV @R1,A                ;存个位数
                    DEC R0
                    MOV A,@R0                ;取有效小数
                    MOV B,#10
                    DIV  AB
                    DEC R1
                    MOV @R1,A                ;送小数到显示缓冲区
                    MOV A,B
                    CJNE A,#5,QQ             ;小数四舍五入
          QQ:       JC PP
                    MOV A,@R1
                    ADD A,#01H
                    DA
                    MOV @R1,A
          PP:       RET
;****************************************************************************
         SMAP:       MOV R0,#2CH                  ; [采样子程序]
                     MOV R1,#03H             ;采样次数
        SAM1:        MOV DPTR,#7FF8H
                     MOVX @DPTR,A            ;启动A/D
                     MOV R2,#20H
        DLY:         DJNZ R2,DLY                 ;延时一小会
       HERE:         JB P3.3,HERE
                                         MOV DPTR,#7FF8H
                     MOVX A,@DPTR           ;读取转化结果
                     MOV @R0,A
                      INC R0
                      DJNZ R1,SAM1
                      RET
;****************************************************************************
    FILTER:           MOV A,2CH                    ;[数字虑波子程序]
                      CJNE A,2DH,CMP1
                      AJMP CMP2
       CMP1:          JNC CMP2
                      XCH A,2DH
                      XCH A,2CH
       CMP2:          MOV A,2DH
                      CJNE A,2EH,CMP3
                      MOV 2AH,A
                      AJMP RR
        CMP3:         JC CMP4
                      MOV 2AH,A
                      AJMP RR
        CMP4:         MOV A,2EH
                      CJNE A,2CH,CMP5
                      MOV 2AH,A
                      AJMP RR
        CMP5:         JC CMP6
                      XCH A,2CH
        CMP6:         MOV 2AH,A
        RR:              RET
;****************************************************************************
     PTT1:            CLR 00H                     ;[T1中断子程序]
                      JB 20H,GGG
                      SETB P1.0                   ;关闭电炉
      GG:             CLR PT1
  RETI
      GGG:            SETB P1.1                   ;关闭风扇
                      CLR 20H
                      AJMP GG
;****************************************************************************
      DLY10MS:   MOV R7,#0A0H            ;[延时10毫秒子程序]
         DL00:   MOV R6,#0FFH
         DL11:   DJNZ R6,DL11
                 DJNZ R7,DL00
                 RET
;****************************************************************************
PID:     MOV R5,#00H           [PID算法子程序]
                 MOV R4,2DH                 ;取Nx值
                 MOV R3,#00H
                 MOV R2,#28H                 ;取40度值
                 LCALL CPL1
                 LCALL DSUM                 ;求(Nx-28H)的值
                 MOV R0,#5AH                 ;赋乘法运算暂存单元地址首址
                 MOV R5,#05H
                 MOV R4,#1CH                  ;赋参数(5.12)
                 LCALL MULT                 ;调无符号数乘法
                 MOV 31H,5BH
                 MOV 32H,5AH                 ;存放结果的有效值
                 MOV R5,31H
         MOV R4,32H              ;取双字节的Ur(设定值)
         MOV R3,2AH
         MOV R2,#00H             ;取双字节的Ui(k)(实测值)
                  ACALL CPL1              ;取Ui(k)的补码
         ACALL DSUM              ;计算E(k)
                 MOV 39H,R7
                 MOV 3AH,R6              ;存E(K)
                 MOV R5,35H
         MOV R4,36H              ;取KI参数
                  MOV R0,#4AH
         ACALL MULT1             ;计算PI=KI*E(K)
                 MOV R5,39H
                 MOV R4,3AH              ;取E(K)
                 MOV R3,3BH
                   MOV R2,3CH              ;取E(K-1)
                  ACALL CPL1
                  ACALL DSUB              ;求E(K)-E(K-1)
                 MOV R5,33H
                 MOV R4,34H                    ;取Kp参数
                 MOV R0,#46H
                 ACALL MULT1             ;求Kp*[E(K)-E(K-1)]
                 MOV R5,49H
                 MOV R4,48H
                 MOV R3,4DH
                 MOV R2,4CH
                 ACALL DSUM              ;求Kp*[E(K)-E(K-1)]+KI*E(K)
                 MOV 4AH,R7
                 MOV 4BH,R6              ;保存上式之和
                 MOV R5,39H
                 MOV R4,3AH              ;取E(K)
                 MOV R3,3DH
                 MOV R2,3EH              ;取E(K-2)
                 ACALL DSUM                 ;计算E(K)+E(K-2)
                 MOV A,R7
                 MOV R5,A
                 MOV A,R6
                 MOV R4,A
                 MOV R3,3BH
                 MOV R2,3CH              ;取E(k-1)
                 ACALL CPL1
                 ACALL DSUM                 ;求出E(K)+E(K-2)-2*E(K-1)
                 MOV A,R7
                 MOV R5,A
                 MOV A,R6
                 MOV R4,A
                 MOV R3,3BH
                 MOV R2,3CH
                 ACALL CPL1
                 ACALL DSUM
                 MOV R5,37H
                 MOV R4,38H                 ;取Kd参数
                 MOV R0,#46H
                 ACALL MULT1                 ;求出Pd=Kd*[E(K)+E(K-2)-2*E(K-1)]
                 MOV R5,49H
                 MOV R4,48H               ;取Pd
                 MOV R3,4AH
                 MOV R2,4BH                 ;取Kp*[E(K)-E(K-1)]+KI*E(K)
                 ACALL DSUM                 ;计算Pd+PI
                 MOV A,R7
                 MOV R3,A
                 MOV A,R6                      ;取Pd+PI
                 MOV R2,A
                 MOV R5,2FH
                 MOV R4,30H                  ;取P(k-1)
                 ACALL DSUM                 ;求P(K)=Pd+Pp+P(K-1)
                 MOV 2FH,R7
                 MOV 30H,R6                 ;存P(k)到P(k-1)
                 MOV 29H,2FH
                 MOV 3DH,3BH
                 MOV 3EH,3CH                 ;存E(K-1)到E(K-2)
                 MOV 3BH,39H
                 MOV 3CH,3AH                 ;存E(K)到E(k-1)
                 MOV A,31H                        ;取设定值
                 CJNE A,2AH,AA2        ;比较设定值与实测值
   AA3: CLR 20H                        ;清电炉标志
   AA1:       RET
   AA2:         JNC AA3
SETB 20H                 ;清风扇标志位
MOV R3,39H
 MOV R2,3AH
 LCALL CPL1
 MOV A,R3
 MOV R7,A
MOV A,R2
MOV R6,A
                 MOV R5,42H
                 MOV R4,43H                 ;取K(风扇)参数
                 MOV R0,#5AH
                 ACALL MULI1                 ; 计算P`=K*E(K),且结果防在51H,50H单元中
                 MOV 28H,5BH                 ;取8位有效值,放到28H单元中
                 AJMP AA1
;****************************************************************************DSUM:          MOV A,R4                   ;[双字节加法子程序]:(R5R4)+(R3R2)-->(R7R6)
                 ADD A,R2
                 MOV R6,A
                 MOV A,R5
                 ADDC A,R3
                 MOV R7,A
                 RET
;****************************************************************************
CPL1:         MOV A,R2                 ;[双字节求补子程序]:(R3R2)求补
                 CPL A
                 ADD A,#01H
                 MOV R2,A
                 MOV A,R3
                 CPL A
                 ADDC A,#00H
                 MOV R3,A
                 RET
;****************************************************************************
 MULT1:         MOV A,R7                 ;[双字节有符号数乘法]:被乘数(R7R6),乘数(R5R4)
                 RLC A
                 MOV 5CH,C               ;被乘数符号C1-->5CH位
                 JNC POS1                 ;为正数则转
                 MOV A,R6                 ;为负数则求补
                 CPL A
                  ADD A,#01H
                 MOV R6,A
                  MOV A,R7
                 CPL A
                  ADDC A,#00H
                 MOV R7,A
POS1:         MOV A,R5                 ;取乘数
                 RLC A                          ;乘数符号C2-->5DH位
                 MOV 5DH,C
                 JNC POS2                 ;为整数则转
                 MOV A,R4
                 CPL A
                 ADD A,#01H
                 MOV R4,A
                 MOV A,R5
                 CPL A
                 ADDC A,#00H
                 MOV R5,A
POS2:         ACALL MULT                 ;调双字节无符号数乘法子程序
                 MOV C,5CH
                 ANL C,5DH
                 JC TPL                         ;负负相乘则转
                 MOV C,5CH
                 ORL C,5DH
                 JNC TPL                 ;正正相乘则转
                 DEC R0
                 MOV A,@R0
                 CPL A
                  ADD A,#01H
                 MOV @R0,A
                 INC R0
                 MOV A,@R0
                 CPL A
                 ADDC A,#00H
                 MOV @R0,A
TPL:         RET
;**************************************************************************** MULT:         MOV A,R6
                 MOV B,R4                 ;取低位相乘
                 MUL AB
                 MOV @R0,A
                  MOV R3,B
                 MOV A,R4
                 MOV B,R7
                 MUL AB
                 ADD A,R3
                 MOV R3,A
                 MOV A,B
                 ADDC A,#00H
                 MOV R2,AMOV A,R6
                 MOV B,R5
                 MUL AB
                 ADD A,R3
                 INC R0
                 MOV @R0,A
                 CLR 5BH
                 MOV A,R2
                 ADDC A,B
                 MOV R2,A
                 JNC LAST
                 SETB 5BH                 ;置进位标志
LAST:         MOV A,R7
                 MOV B,R5
                 MUL AB
                 ADD A,R2
                 INC R0
                 MOV @R0,A                 ;存积的第二字节
                 MOV A,B
                 ADDC A,#00H
                 MOV C,5BH
                 ADDC A,#00H
                 INC R0
         MOV @R0,A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