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层过孔显示问题

楼主(2016-08-15):
内层过孔只显示孔,不显示孔,内层都是正片,这是怎么回事,如果内层有走线与过孔相连则该过孔的孔环就会显示,没得相连的就只显示孔

网友A:
因为你设置了非功能性焊盘隐藏了
在setup-unused pad suppression  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设置了非功能性焊盘隐藏了
在setup-unused pad suppression  里修改

非常感谢,已改好了

网友(2019-07-05):
我点这个unused pad suppression么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