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讯的广域防盗报警系统

楼主(2016-08-15):
本文介绍的热释电红外线广域防盗报警器,主机和探头均采用单片机控制,二者间通过串行总线通讯。一台主机原则上可连接多达256个探头。每个探头都有自己的地址码(根据电源供电和用户需要,目前探头的最大数量为32个)。探头由主机集中供电,用电安全、系统简洁。本系统适用于果园、养殖场、蔬菜大棚、鱼塘、仓库群、材料场等大面积的防火、防盗监测报警。
    本系统安装简单、节省线材,抗干扰能力强,其自检自查功能保证了系统能正常工作。利用E2PROM自由修改设置,数据在掉电状态可保存100年。此外,系统还有过流保护、定时工作、精确的数码时钟,以及方便的红外线遥控器操作等功能。
    主机工作原理
    主机电路原理如图1所示。右半部分是电源、报警、继电器输出和电流检测电路等。电源电路(图中略)提供5V的Vcc、VDD,以及+12V三组电源,+12V与Vcc、VDD不共地。
    单片机与外部线路通过光耦隔离,保证了单片机可靠、稳定地工作。Vcc和VDD之间通过一个锗二极管隔离。VDD电压4.8V,它在为单片机供电的同时,通过电阻接4节5号充电电池,平时电池处于浮充电状态,一旦停电,由4节充电电池为单片机供电,由于二极管的隔离作用,显示电路不得电,数码管不显示,节省电池的电能。停电时,可以外接12V电瓶为外电路供电,以保证正常报警。在非报警状态下,此电源耗电极小。
    单片机采用AT89C51连接一片X25045(关于X25045的相关介绍见今年《电子报》第7期第十二版),用于储存用户的设置信息(10次报警时间、地点)、提供看门狗和低电压检测等,使单片机工作更加安全可靠。
    AT89C51的P0、P2口以及P3口的P3.6、P3.7用于数码显示。平时4个数码管以及两个秒点灯组成时钟显示,以分钟为进位单位,不论白天黑夜均可清晰地观察时间。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显示的电路比较多见,此处不再赘述。
    P1.5是发码控制脚,通过光耦合放大,将码脉冲信号发送到信号线路上。P1.6控制报警灯继电器的工作状态,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通过一个单相电源插座接台灯遥控;当设置成灯光参与报警时,熄灭状态的台灯会立即点亮参与报警,尤其在夜间,既是照明灯,又是报警灯。P1.7控制探头供电继电器,通过探头供电与否决定警戒状态的设置与解除,同时用作探头供电电源的过流保护,一旦短路或严重漏电,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吸合,常闭触点断开,供电停止。P3.2检测探头供电线路的电流,一旦出现过流,单片机执行程序被立即中断,转向执行过流保护,切断供电电路。探头由+12V通过R7和R8、光耦IC5B,经由J2的常闭触点供电。正常情况下,IC5B的输入端无电流,一旦线路短路或严重漏电,探头电流增大,R7两端的电压降增大。当电压超过光耦的输入导通电压时,IC5B输出端由截止变成饱和,P3.2脚由高电平下拉成低电平,单片机执行中断程序,保护电路动作,保护供电电路的安全,同时发出探头过流提示音。2分钟后,单片机尝试恢复供电。如果探头电路恢复正常,供电成功,如果不正常,重复以上保护和提示的过程。
    P3.0输出各种报警音频信号,P3.3接收各探头送来的脉冲数字信号。信号线路上的信号经过V2的放大整形后,再经光电耦合到P3.2脚,由P3.2脚读出数据。红外线遥控器发出的遥控信号,经过V1放大后送到P3.4脚,由P3.4读出遥控器发来的数据,单片机按遥控器指令完成相应的工作。利用P3.3和P3.4的外部中断和定时(计数)中断可准确无误地接收信号。
    通过遥控器可以实现:1.当时时间的输入;2.警戒状态的设置和解除;3.警戒状态的定时开启和定时关闭的时间预置;4.探头号码的输入和消除;5.遥控开灯、遥控关灯;6.定时开灯或定时关灯;7.查询已发生过的报警历史记录;8.查询预置的定时时间等操作,比用按钮设置方便得多。
    按钮K1和K2是功能设置开关,作用与遥控器的部分功能相同。可完成4种操作:1.当时时间的输入;2.探头号码的输入和解除;3.灯光报警的设置和解除;4.警戒状态的设置和解除。
    探头电路工作原理
    图2是广域防盗报警器的探头电路原理图。控制器采用89C2051,其中P1.0和P1.1是内部精密比较器的同相输入和反相输入端,内藏输出端P3.6在编程时允许使用。本电路中P1.0和P1.1接成输入端悬浮式的比较器;P3.2接收主机发来的脉冲数据,P3.4向主机发出应答和报警脉冲码数据。其它口用于生产时对探头的性能自动检测。
    主机通过CZ1的①、②脚向探头提供11V~11.5V的直流电源,CZ1的③脚是串行通信线。串行通信电路与主机相同。平时,IC3A截止,主机通过R14输出12V电压,V3截止,IC3的①、②脚无电流通过,对应的输出端截止,⑧脚为高电平。当主机输出低电平脉冲数据后,V3饱和,IC3的①、②脚有电流,输出端饱和,P3.2为低电平,产生外部中断,及时接收主机的数据。需要向主机发应答信号时,由P3.4经IC3的③、④、⑤、⑥脚传送到主机。
    热释红外线传感器,接收人体热释红外线信号,经V1和V2两级交流放大送电压比较电路,比较器输入端P1.0、P1.1之间的静态电压由R5、R3对R11两端电压的分压决定,VP1.0高于VP1.1,P3.6输出高电平。有人进入检测范围内,带菲涅尔透镜的传感器输出变化的信号,经过两级交流放大后加在P1.1脚上,使得P3.6输出状态变化。单片机按P3.6输出的交变信号的规律编写算法程序,对P3.6脚的信号计算、分析、判断,去掉干扰信号,核实真正的警情信号后,向主机发送“正常”或“报警”状态数据。
    系统工作原理
    探头与主机通过串行总线连接,所有的探头并联在同一条总线上,每个探头都有自己的号码。探头接入后,通过按钮开关或遥控器向主机输入探头号码,主机将号码排序后储存到E2PROM中。程序进入正常工作后,主机将探头的数量和探头号码通知每个探头,各探头根据本身的号码和其它探头的号码顺序,经过运算确定与主机的通信的时间和方式,其它时间探头全部用于警情检测。
    探头检测到警情,核实后向主机发送报警信号,主机发出报警声,并显示报警探头号码,值班人员便知出事地点。
    如果盗贼切断线路,断点以后的探头不能与主机通信,主机核实后,显示丢失的探头号码并报警。
    一旦探头发现警情、探头本身出现问题,或者总线遭到破坏,主机均可及时发出报警或提示音,显示报警地点或事故状况。
    该报警器的自检、自查功能、过流保护后的自动恢复功能等,是通过软件来完成的。广域报警器主机的程序比较大,不便提供,需要者可与作者联系(E-mail:xpc@cz-user.He.Cninf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