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89C2051控制摩托车报警系统 ——摩托车防盗报警系统维修后感

楼主(2016-08-15):
笔者花了二百元左右买回一只摩托车防盗报警系统装在车上,非常方便。该系统有防盗设定、寻车求救、启动暖车、解除防盗等四项功能。但用了不到一个月,报警喇叭就会无故“嘀嘀”响个不停,所有功能完全消失,联系厂家无果,只能自己修。经分析,系统由四部分组成,结构如图1所示。
    经查,除信号处理电路外,其他电路功能正常。信号处理电路用的是台湾义隆的EM78P156AP单片机,其原理图如图2。
    在用遥控器控制时,PT2272的VT脚输出暂存高电平,相应的数据输出端D1~D4输出锁存高电平。单片机判断VT信号,再根据D1~D4的状态输出相应的信号。
    1. 若D1为高电平,报警一次,L、R闪一次,三秒钟后进入防盗状态。此时,若反馈电路(振动信号,锁头正电)有信号,则报警一次,若五秒钟内仍有反馈信号,则连续报警,直至用遥控器解除。
    2. 若D2为高电平,报警二次,L、R闪二次,熄火继电器动作一次,防盗解除。
    3. 若D3为高电平,锁头正电继电器吸合,同时启动继电器吸合两秒钟。若此时仍然按住遥控器,则启动继电器保持吸合,直到放开遥控器。
    4. 若D4为高电平,则报警十六次,同时L、R闪十六次。
    弄清了以上工作方式,笔者便着手用89C2051单片机替代EM78P156AP,程序流程见图3,接线如图4。
    说明:
    系统时钟:11.0592MHz;输入为高电平有效;输出为低电平有效。
    程序清单略。
    系统调试: 焊一块89C2051电路板;将继电器的驱动管PNP换成NPN,略改电路;拆下EM78P156AP,用排线引出需要的I/O口线并与892051电路板连接;将电路接到12V稳压电源上,按动遥控器,检查继电器吸合情况,一切正常后再接到摩托车上。
    读者亦可购买配件(无线遥控发射接收组件、振动传感器、报警器、其他元器件)自己组装系统。

网友:
好人啊 感恩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