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压频率测试系统

楼主(2016-08-15):
在生产过程中,整机的参数检测是产品质量的保证,以往一般用工装测试并且结合万用表、示波器等读出读数,进行判断。
  我们用单片机对工装进行了改造。用改造后的工装测试时,只要把需检测的参数上下限输入单片机,把工装的针角对准待测点,然后把待测件通上电源,如果有报警声,即可根据报警指示灯的标志判断是哪一个参数出错。系统框图见图1。
  若CPU采用PHILIPS公司的89C52,内含4K字节的EPROM,用户可将工作程序固化在EPROM中,并可重复烧写。
PU外接晶体的振荡频率为12Hz,则
  机器周期=12×振荡周期
      =12×112μs
      =1μs
PU的复位电路采用手动复位与上电复位相结合的设计(图2);ADC 0809芯片内部无时钟,在与89C52接口时,可利用其地址锁存允许信号ALE获得。
  因为,89C52 ALE时钟频率=
  1/6×CPU振荡频率
  =1/6×12MHz=2MHz
  所以,CPU ALE经双D触发器(7474)四分频后得500kHz振荡频率提供给0809。89C52的P0口用作复用数据总线。由于0809具有三态输出锁存器,故其8位数据输出引脚D0~D7可直接与89C52的数据总线P0口相连。地址译码引脚A、B、C端分别接到89C52的低三位数据线P00、P01、P02。1N0~1N7是分时进行选择控制的,选择哪一路由ADC0809的地址选择线A、B、C决定。0809的转换启动(START)信号和八路模拟输入开关的地址锁存允许(ALE)信号分别由89C52的P27、P26口提供,输出允许(OE)引脚用89C52的P25口来启动。
  报警电路图见图3。89C52的P10~P17作为1N0~1N7 8路电压越界报警指示,P21口作为频率越界报警指示。P20口接报警蜂鸣器,用作报警辅助指示。
  由于0809采集电压范围为0~5V,而被测试板卡电压一般有正负之分,且幅度大于5V,因此设计了正负电压采集系统,并利用分压电路将测试范围扩大。0809的1N6、1N7用来采集负电压,1N0~1N5用来采集正电压。负电压采集电路(图4)利用NE5532实现,改变R33、R34参数即可改变电压测试范围。正电压分压电路如图5。
  D13、D14为0809保护电路,防止1N1端口电压大于5V,损坏0809。C17用来滤除测试电压中的交流部分。R13=R14=R15采用精密电阻,则此时,电压测试范围为:
  F=5V÷1/3=15V基本上能满足测试要求。若想获得更大的测试范围,给R14并联更多电阻即可。本系统采用精密电阻,可满足一般5%测试误差的要求。
  89C52 T0口设为计数器工作方式。由于每检测一个从1到0的负跳变需用2个机器周期,这就要求被采样的电平至少维持一个完整的机器周期,由上述可知,本系统机器周期为1μs,因此89C52采样最大频率为500kHz。对于小于500kHz的频率经整形后,就可直接送入T0口,大于500kHz的频率就要通过分频、整形后,方可送入T0口。
  程序设计框图如图6所示,现将各部分简要介绍如下:
  1初始化
  (1)20H单元为电压报警状态字,初值为00H,0~7位为电压报警位。21H单元为频率报警状态字,初值为00H,0位为频率报警位。
  (2)30-3FH单元分别为待测电路电压上下界常数,4A-4DH为频率计数值上下界常数。
  2测频率子程序
  频率的测试原理是在给定时间(T)内测出读入的脉冲数(N),则待测频率f=N/T。
  在本系统中,用89C52内部的定时器/计数器来完成这项工作,令T0为定时方式,T1为计数方式。将T0、T1均设为方式1。
  将定时时间设为100ms,则T0应装入的时间常数(T0初值),可计算如下:
  因为,定时时间=(216-T0初值)×机器周期
  所以,T0初值=216-定时时间÷机器周期
  =216-100ms÷1μs
  =64536D
  =FC18H
  将T0初值分别装入16位数TH0和TL0。
  由于89C52计数器的外接输入端的最大频率为500kHz,而我们通常需测频率为数兆赫或数十兆赫,因此本系统采用了分频电路。设分频K倍,实测上下限频率分别为f1、f2,频率计数值上界常数为F1,下界常数为F2。
  则F1=(f1/k×500kHz×100ms)÷500kHz
  =1/K×100ms×f1
  同理F2=1/K×100ms×f2
  把十进制的F1、F2转换为16进制后,再把高低位分别存入相应的单元(4A-4DH)供频率判断程序使用。
  3频率判断程序
  先判断测出的频率值高位,若高位不相等,即马上可判断出是否越界,若高位相等,则判断低位,若结果越界,则用置位指令把20H单元的相应位置“1”。
  在A/D转换时,选择了用软件延时方式。0809共可以测八路电压信号,开始时把通道号置1,然后发启动信号,调延时程序(延时定为200ms。由于0809转换时间为100μs,8个通道为800μs,延时定为200ms足够),读A/D转换数据,再判断电压是否越界,最后通道号加1,直到每个通道都检测完毕。
  电压上下限参数的确定:0809的分辨率为8位,最大输入电压为5V,即2-1=255对应的是满量程5V。为了测得超过5V的电压,本系统采用分压电路,电压上下限参数按以下公式确定
  V=v/5k×256
  其中V为十进制上下限参数,v为预测电压上下限,K为分压系数。
  把V转换为16进制数存入相应的内存单元(30-3FH),供判断程序使用。
  5发报警信号
  若20H内容不为零,则发报警声,并且相应电压报警信号灯D0~D7亮。
  若21H内容不为零,则发报警声,频率报警信号灯D8亮。
  6适用范围广,可重复利用:采用可擦除CPU,更改几个参数,即可满足不同的测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