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16.6生成BOM时出错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15):
以前使用将BOM导入excel打开的功能都没事,今天不知道怎么了总是报错,百度和各种论坛都查了下没有找到解决方法,希望高手帮忙看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提前谢谢了

网友A:
看看 log session 裡面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log session 裡面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除了这个报错窗口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报错窗口什么都没有...

什麼都沒有...... Orz.

那就好自為之了,只有該軟件公司才有辦法幫你了。

网友:
方法一:不用Excel格式,直接用引出为*.bom格式试试。方法二:用Reports中的方式出出看,看看还报不报错。方法三:再找台别的机器试试。

网友:
方法四:新建一个最简单的工程,只选一个最普通的器件试试。

网友:
    可能是excel版本过高,你装个低版本的excel试试看。

网友:
    生成csv格式

网友(2021-10-08):
    楼主后面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