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显示英文字母的方法

楼主(2016-08-15):
采用8段数码管,有一半以上的英文字母无法显示,本文介绍用15段数码管来显示英文字母的方法,显示清晰,全部显示大写字母。
    一、硬件 硬件电路如附图。采用扫描显示,二片74HC595串/并转换移位寄存器作段显示,占用P1.5、P1.6、P1.7口,一片74LS164串/并转换移位寄存器作位显示,可控制8位数码管,数码管为共阴管。如果用0.8英寸管,段位无需加驱动,整个硬件电路较简单,且可利用串行口上的74LS164扩展键盘。
    二、软件 首先将数字或英文字母分为高8位和低8位,数字部分最好都设计在低8位,在传送段位数据时先送高8位后送低8位,并锁存在74HC595内,再通过串行口传送位数据。显示“ABCDEF14”的软件清单如下:
       ORG   0
       AJMP  MAI
       ORG   0030H
MAI: MOV   SP,#65H
       MOV   30H,#0AH
       MOV   31H,#0BH
       MOV   32H,#0CH
       MOV   33H,#0DH
       MOV   34H,#0EH
       MOV   35H,#0FH
       MOV   36H,#01H
       MOV   37H,#04H
       MOV   40H,#1AH
       MOV   41H,#1BH
       MOV   42H,#1CH
       MOV   43H,#1DH
       MOV   44H,#1EH
       MOV   45H,#1FH
       MOV   46H,#11H
       MOV   47H,#14H
DIS: CLR
       MOV   SCON,#00H
       MOV   RO,#30H
       MOV   R1,#40H
       MOV   R2,#01H
       MOV   R4,#08H
DIS1:MOV       A,@R1
        ACALL WRIT
        MOV       A,@R0
        ACALL WRIT
        CLR       P1.6
        NOP
        NOP
        SETB     P1.6
        MOV       A,R2
        MOV       SBUF,A
TL1:  JNB      TI,TL1
        CLR       TI
        ACALL DILO
        INC      R1
        INC      R0
        MOV       A,R2
        RL
        MOV       R2,A
        DJNZ     R4,DIS1
        AJMP     DIS
WRIT:MOV       R3,#08H
        ADD       A,#13H
        MOVC     A,@A+PC
LD2:  RLC
        MOV      P1.5,C
        CLR      P1.7
        SETB     P1.7
        DJNZ     R3,LD2
        RET
DIL0:MOV      R7,#02H
        MOV      R6,#0FFH
DIL1:DJNZ     R6,DIL1
        DJNZ     R7,DIL1
        RET
DTAB:DB      0C0H,0FFH,24H,30H,1FH
        DB      12H,02H,0D8H,00H,10H
        DB      0B9H,0B0H,0C6H,
        DB      0F0H,46H,4EH
        DB       0FFH,0F9H,0FFH,0FFH,0F9H
        DB      0FFH,0FFH,0FFH,0FFH
        DB      0FFH,0EEH,0F9H,0FFH
        DB       0F9H,0FFH,0FF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