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S-51单片机地址指针及其应用

楼主(2016-08-15):
MCS-51单片机外部RAM的地址空间为64K,地址总线为16位,访问外接RAM可执行如下4条指令:
MOVX A,@DPTR
   MOVX      @DPTR,A
MOVX    A,@RI
MOVX    @RI,A
其中DPTR为16位地址寄存器,地址高8位存于DPH,地址低8位存于DPL;Ri(I=0,1)是8位寄存器,作为地址指针时仅存低8位地址。
MCS-51执行上述指令时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从外接程序存储器中取出指令代码,并进行分析。然后,执行对外接RAM的数据读/写操作。在这两个阶段,P0口、P1口上的地址选通是有区别的。
执行“MOVX A,@DPTR”和“MOVX     @DPTR,A”指令时,在读指令代码阶段,由程序计数器(PC)提供A0~A15,低8位地址稳定后,在单片机地址锁存信号ALE作用下,P0.X口开始读入MOVX指令代码。在对外接RAM读写阶段,其过程与前述相同,只不过低8位地址不是来自程序计数器的低8位PCL,而是来自地址寄存器的高8位DPH;高8位地址不是来自程序计数器的高8位PCH,而是来自地址寄存器的高8位PCH。当DPL稳定后,由地址锁存器锁存,P0.X口上出现的是读/写外接RAM的数据信息。
执行“MOVX        A,@Ri”和“MOVX     @RI,A”指令时,取指阶段舆“movx a, @ dptr”和“movx @ dptr, a”过程完全相同。但在执行对外部RAM的读/写阶段,低8位地址来自Ri;高8位地址来自P2口锁存器(P2 SFR)。
由上所述,用R0和R1对外接RAM的间接寻址,可看作是一种页面寻址,由P2锁存器(P2 SFR)的当前值决定了当前页面地址。MCS-51单片机在复位时,P2 SFR为FFH,若程序运行中没有改变P2 SFR中的值,R0和R1只能对FF00H~FFFFH范围的外接RAM进行间接寻址,即FF页面寻址。由于用指令改变P2 SFR的值并不影响程序正常运行,因此可以用R0和R1对64K外接RAM空间的任意一个单元进行间接寻址。这样就使MCS-51单片机外接RAM的地址指针由1个变成3个,大大方便了程序设计。
下面以数据块传送子程序为例,说明R0和R1对外接RAM间接寻址的程序设计方法。假定数据块的源首地址为1000H,目的首地址为3045H,数据块长度为50H,程序清单如下所示:
程序1—用DPTR做地址指针
MOV      R2,#00H
MOV      R3,#10H
MOV      R4,45H
MOV      R5,#30H
MOV      R7,#50H
LOOP:    MOV      DPL,R2
               MOV      DPH,R3
               MOVX    A,@DPTR
               INC         DPTR
               MOV      R2,DPL
               MOV      R3,DPH
               MOV      DPL,R4
               MOV      DPH,R5
               MOVX    @DPTR,A
               INC         DPTR
               MOV      R4,DPL
               MOV      R5,DPH
               DJNZ      R7,LOOP
               RET

程序2—使用R0和R1做地址指针
MOV      DPTR,#1000H
MOV      P2,#30H
MOV      R0,#45H
MOV      R7,#50H
LOOP:    MOVX    A,@DPTR
MOVX    @R0,A
INC         DPTR
INC         R0
DJNZ      R7,LOOP
RET
程序1用了19条指令,程序2用了10条指令。适当应用R0和R1地址指针,可以大大提高程序运行效率。
在应用R0和R1间址的外接RAM数据传送操作中,一般使用“MOV P2,#ADDR”和“MOV      A,@RI”形式,其中#ADDR为高8位地址。在这两条指令之间不应插入有关改变P2 SFR值的指令。对P2口的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读P2锁存器,如执行“MOV A,P2”指令,这并不会改变P2 SFR中的内容;另一种是读P2锁存器,如执行“INC P2”指令,该指令中的P2既是源操作数,又是目的操作数,通常称为“读—修改—写”指令,即从P2 SFR中读出内容,修改后又写入P2 SFR中。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如果要用到地址指针,必须在保护现场程序段保护使用的地址指针,即使用“PUSH P2”和“PUSH Ri”指令。在中断返回之前又必须在恢复现场程序段恢复使用过的地址指针,即用“POP RI”和“POP P2”指令。
当单片机进入等待方式或节电方式,且又用硬件复位返回到原来的正常操作状态时,由于复位对P2 SFR写入FFH,改变了页地址。因此,在单片机进入等待方式或节电方式之前,也必须先将P2 SFR内容进行保护。当状态恢复进入原正常操作程序入口处时,再恢复P2 SFR的内容。

                                            摘自《嵌入式系统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