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构成的精确测距系统

楼主(2016-08-15):
实际工作中常常需要自动测量两点间的距离,如液面的高度、机动车倒车时与障碍物间的距离等等。在这类距离的测量中,一点是可达到的,另一点则是不可到达的。因此,测量时,从可到达的一点发射一定频率的信号波,经不可到达的一点反射回来,由接收电路接收回波信号。单片机准确计算信号在两点间传播所用的时间,再根据发射波的传播速度,计算出两点间的距离。
    设计电路时,首先分析测量的对象,选择合适的信号波发射器(如发射声波、红外线、超声波等)。若所选信号波传播速度较慢,可通过单片机对发射波与回波的查询或由发射波与回波触发中断,开关定时器完成计时功能。当波的传播速度很快时(如超声波),测出的误差很大。原因在于:其一,不管是查询发射波与回波,还是由之触发单片机中断再通过软件启停定时器均需要一定的时间(中断的方式误差相对要小);其二,相对而言,单片机的时间分辨率不是太高,如晶振频率为12MHz,则时间分辨率为1μs。
    引入专用的定时/计数器8254进行计时,可大大提高测距系统的精确性。8254的每个定时器都有一个GATE门控信号,可用发射波与回波直接启停8254,而不必把发射波与回波接至单片机,通过中断或查询再发出定时器启停信号。同时,8254具有更高的工作频率,时间的分辨率更高,如输入4MHz的工作频率,时间分辨率为0.25μs。
    一、硬件结构
    电路如附图。图中8254的地址为7CH(0#定时器)、7DH(1#定时器)、7EH(2#定时器))、7FH(控制口),其工作频率CLK0由外部电路提供4MHz的脉冲信号(该信号为计时的基准信号,频率要求精确,可用4060等分频器实现)。受发射波与回波控制的JK触发器的输出作为8254 0#定时器的门控信号GATE0,回波信号同时作为单片机INT0的中断响应信号。初始化时,由单片机的P1.0口控制JK触发器的初态为0,8254的T0不计时;发射波产生后,JK触发器翻转,T0开始工作,计数初值不断减1;收到回波信号后,JK触发器再次翻转,8253的T0停止工作,同时触发单片机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出时标(计数初值中所剩余的值),然后由数据处理子程序计算出距离。若增加LED显示电路,则可将测出的距离显示出来。
    如果波的来回传播时间超过了8254一次计时的最大范围,可将其定时器的OUT引脚接至单片机的INT1,由中断累加计时。
    二、软件编程
    主要程序清单如下: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3H
            AJMP WBZD
START:CLR P1.0;JK触发器初态置0
            MOV R0,#7FH;8254工作方式:T0方式0,16位
            MOV A,#00110000
            MOV @R0,A
            MOV R0,#7CH
            MOV A,#0FFH
            MOV @R0,A;置T0计数初值低8位
            MOV @R0,A;置T0计数初值高8位(最大范围)
            SETB IT0;/INTO下跳沿触发
            SETB EA
            SETB EX0;开/INT0中断
TAB:    ACALL  ;数据处理子程序
            ACALL  ;键盘处理子程序
            AJMP TAB
WBZD:  MOV R0,#7CH;中断服务子程序
            MOV A,@R0
            MOV 20H,A;读出低8位时标送20H
            MOV A,@R0
            MOV 21H,A;读出高8位时标送21H
            MOV A,#0FFH
            MOV @R0,A
            MOV @R0,A;重装计数初值
            CLR P1.0;JK触发器初态置0
            RETI
            END